[家电] 求教关于红酒柜上电跳闸故障

楼主(2022-02-17):
红酒柜工作了四年多了,一直正常,突然有一天空开跳闸,找到原因是红酒柜的问题。后来试了几次,确定不是其它电器的问题。电路板没有发现明显元件烧坏,麻烦有经验的师傅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和排查方法,谢谢!

网友:
听说过悬丝诊脉,没听说过隔空诊脉

网友:
半导体制冷的还是压缩机制冷的

网友:
砸了换新的好理由了。

网友:
上图看看   板子没事是不是线的事呢   啥也没有 也不能盲猜啊

网友:
红酒柜是个设么东西?功率大不大

网友:
漏电?过载?空开?分别试试看吧

网友:
把压缩机插头线拔下来,开机,如果不跳闸那就是压缩机问题,换压缩机。如果还跳,查找线路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漏电,也有可能是压缩机故障导致电流增大

网友:
1是单独空开   2还是带漏保的空开。
1 要确定线路没短路,就是空开本身坏了。
2 确认火地有断路或通路形成电流 带漏保的空开就跳。排除线路正常又是空开本身坏了。

网友:
如果是单独的空开(不是漏保)跳闸,基本上是有短路故障了,而且短路电流不小,找个万用表量一下很快就能找到短路点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志高出品酒柜,压缩机是LG的,是空开不是漏保。线路上有其它电器都能正常工作。找时间想按楼上大师的方法分别试试,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一下空开后面有没有明显短路,如果没有明显短路换个空开试试,也可以空开后面带其它负载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线路没有问题,只要不接酒柜,另外的电器都工作正常。今天单独试了一下压缩机,没有问题。下一部准备试电源板,另外还有一块控制板。有心理阴影呀,找物业复位入户的开关都好几次了,人家还不知道会不会担心这家在干嘛呢,哈哈。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电源板,正常。只有控制板没有测试了。改天再测。

楼主:
今天把电源板和控制板接在一起上电跳闸了,应该是控制板有问题,但这套东西在内部,拆开比较麻烦一点,改天再说。

楼主:
检测完成了,昨天找到说明书,终于弄明白了,并且今天试过了,是辅助加热PTC有问题,估计短路了,不接PTC,机器可以工作。现在问题是不知道这个PTC具体安装在哪个位置,拆机可能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能大师指点一下,这东西可能装在内部的哪?

楼主:
昨天拆开内部,找到了PTC,不通电室温测量电阻约88欧,不知道是否正常。不敢接市电测试,怕跳闸

楼主:
PTC接市电短路了,没想到这个还真的坏了,不是说它很不容易出问题的吗?不管怎样,终于搞清楚了故障原因。

楼主:
网购的PTC到了,型号不一样,安装不方便,但工作正常了。十多块钱,问题解决,谢谢楼上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