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工具耐热海绵的作用使用!

楼主(2022-02-17):
电烙铁头长时间加热状态下会氧化,阻止了锡的附着,耐热海绵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你用加热了的电烙铁在海绵上来回磨几下就可以去掉那层氧化层,然后就可以直接再涂助焊剂就可以使用了,并且耐热海绵不像普通海绵烧的时候会产生胶味,耐热海绵烧的时候没有胶味。

关于烙铁海绵的使用,方法不正确,导致烙铁头出现问题:

1、湿度:正确的干湿程度,应该是用水把海绵浸透,然后用手挤出水分,不要有“明水”就是合适的湿度!

2、擦拭:45度角向后拉,反复擦拭,并且看到露出白亮底色马上给烙铁头上锡。
总之,海绵的作用就是擦拭烙铁头上的残锡和氧化物,发现水分少了和多了,要及时处理,切不可手懒!

网友:
很高深的理论

网友A:
海绵的水应该用去离子水或者纯净水,硬度高的水,尤其是矿泉水最好不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绵的水应该用去离子水或者纯净水,硬度高的水,尤其是矿泉水最好不要用 ...

搞那么高大上,我是直接用纸擦一下了事,反正一年用不了两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高大上,我是直接用纸擦一下了事,反正一年用不了两回...

反正高大上了,讲究到底吧。哈哈哈。

网友:
啥也没有的时候,钢丝球也可以将就

网友:
用的很少,我的2个黄花有20年啦。还得沾水,我现在连海绵都很少拿出来,直接插钢丝球2下,上锡,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绵的水应该用去离子水或者纯净水,硬度高的水,尤其是矿泉水最好不要用 ...

看地区,南方问题不大我们这的水硬度其实很低

网友:
很高深的理论研究

网友:
好久没用涤棉了,都是盒子上刮下完事

网友:
感觉应该先擦钢丝球再擦海绵,否则残留的锡都跑海绵上去了,反正我的海绵一直都是这状态

网友:
偶就使用钢锯片刮,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高大上,我是直接用纸擦一下了事,反正一年用不了两回...

我用钢丝球,厨房洗锅的那种,以前用过海绵,老是要用了发现干透了,滴水上去也不吸收

网友:
高温海绵的作用是去除氧化物 ,包括氧化掉的焊锡和助焊剂  防止焊接时混入焊点而造成 焊点脏污和焊接不良。头子已经氧化 用海绵只会加重氧化。用湿海绵你把它蹭出火苗子。也解决不了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绵的水应该用去离子水或者纯净水,硬度高的水,尤其是矿泉水最好不要用 ...

          ni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绵的水应该用去离子水或者纯净水,硬度高的水,尤其是矿泉水最好不要用 ...

对的 好多流水线上淘汰的烙铁 钢桶和烙铁头上都结水垢 。就是用自来水用的。

网友:
还是钢丝球方便,业余玩玩一个头子能用几十年。30年前的紫铜头内热烙铁还在用。

网友:
有时候,我就用面巾纸沾点水,直接擦

网友:
邦可焊台带的这种海绵非常好用   ,密度高 材质细腻 ,外观和普通海绵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钢丝球,厨房洗锅的那种,以前用过海绵,老是要用了发现干透了,滴水上去也不吸收 ...

用加洗洁净的水泡一次再试,应该会有很好的吸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