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TDA2320简易助听器做一套3D打印外壳

楼主(2022-02-17):
制作的是坛友的这一款: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3113-1-1.html
想着有3D打印机就自己设计了一套外壳,做成后可以防止金属外壳人手触摸会有干扰的问题,另外我买的电池和推荐的也不一样(更便宜还带保护板嘿嘿),另外塑料外壳也更轻便一些。
具体效果如附件图片,如果坛友有需要后续我再把打印文件发出来,嘉立创就可以下单打印出成品。
另外说一下电位器1M的不太好卖(而且运费很贵),我买的500K的一样使用,5.1元5个还包邮,划算多了: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hp8d5f74718
具体物料价格:
电池:                                12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p8d5f73383

MIC:                                   2.71元
3.5mm音频插座:                1.97元
电位器:                             5.1元
充电芯片+二极管+LED:      11.37元
TDA2320A:                          10.4元
电阻电容拆机的没花钱
外壳自己3D打印的未算成本
共:                                    43.55元

这个价格应该是把仿制成本又降低一个台阶了吧。另外除了电池只买了一只,其余物料是足够焊接出5套PCB的。
因为电池和电位器我觉着这两个比较便宜所以附上马家链接了,另外跟外壳贴合度也比较好。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A:
tb也有小的塑料盒可以用来改造,就是需要自己打孔

网友B:
那电池才是最值钱的

网友C:
您好,是论坛的板子打的吗?效果怎么样,我爸听力已经很差,想做个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也有小的塑料盒可以用来改造,就是需要自己打孔

你好,找到好的TB链接了没,能发我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池才是最值钱的

是的,这里面电池最值钱,运费也比器件贵,所以尽量找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是论坛的板子打的吗?效果怎么样,我爸听力已经很差,想做个给他

如果是自己拿来玩还可以,实际使用因为没有AGC自动增益控制(也就是声音小了听不到,大了会刺耳),可能会伤及仅有的听力,所以还是买专业的设备好一点,打样成本也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也有小的塑料盒可以用来改造,就是需要自己打孔

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简单的,定制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网友D:
3D打印,楼主有设备就是好

电池芯片占了大头,芯片哪个店买的分享一下

楼主(2022-03-25):
引用 网友D:
3D打印,楼主有设备就是好

电池芯片占了大头,芯片哪个店买的分享一下 ...

这是音频IC,实测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p8d5f73f3f
充电IC很好搜,找便宜的买就行。

网友(2022-06-14):
效果大家测试如何,我的感觉有点杂音,声音放大的不太够,1M电位器会好一些么,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2025-05-20):
你好,能分享打印文件吗,找不到合适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