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雅迪电动车充电器,看看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2-02-17):
朋友的充电器坏了,指示灯也不亮,拆开看看,结果都是密封胶,不小心还把线路板划伤了。大家看看能修不?测了一下整流滤波是好的。

网友:
良心灌胶,拆开就不防水咯

网友:
粗鄙不堪!

不是精品!

网友:
还不错的,但应该也不是大电流的!

网友A:
楼主帮我看看这个位置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B:
可惜没有平衡充路径管理芯片。我觉得新国标必备均衡管理最重要,标配10到20S平衡接头组件,应付落后单体电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有平衡充路径管理芯片。我觉得新国标必备均衡管理最重要,标配10到20S平衡接头组件,应付落后单体电 ...

看来阁下是没见过电动车里面什么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阁下是没见过电动车里面什么样了

里面几乎是被动均衡负载,好点的采用小型化平面变压器主动均衡,容错能力好于被动均衡,单体故障能小功率慢速骑行,应付推车。或者单体路径管理电路加理想二极管驱动器旁通,出现过放等故障单体主动切断保护,先通过理想二极管应付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有平衡充路径管理芯片。我觉得新国标必备均衡管理最重要,标配10到20S平衡接头组件,应付落后单体电 ...

那是BMS 实现的功能。。去保护板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几乎是被动均衡负载,好点的采用小型化平面变压器主动均衡,容错能力好于被动均衡,单体故障能小功率 ...

人家拆个铅酸电池充电器,你却扯到锂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我看看这个位置电阻是多大的?

好像跟我这个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我看看这个位置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D:
为毛要灌胶

网友:
雅迪的充电器很一般。。帮人修几个了。。。倒是艾玛的西普尔代工的用料还行。。。我有几个没有一个坏的十几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里面几乎是被动均衡负载,好点的采用小型化平面变压器主动均衡,容错能力好于被动均衡,单体故障能小功率 ...

那锂电池保护板是干什么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锂电池保护板是干什么吃的

有被动均衡算不错了,至少能应付较小单体差异,拆机电芯最怕单体容量各不相同,被动均衡没办法应付。尽量分容后全新单体。

网友:
经过对比电路图发现是6202那个稍大点的电阻,谢谢兄弟!
我是在刮胶时一不小心挂坏了的。。。

楼主:
防水防潮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D:
为毛要灌胶

因为坏了要整个换,利润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