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虎年再修创维彩电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2-02-17):
初七白天在看冬奥的时候,电视突然黑屏了。两年前就修过这毛病。彩电不开机是背光还是电源,控制板故障很容易判断。上电用遥控器开关机正常的多半是背光故障。用遥控器开关不了的多半是控制板故障。电源灯都不亮的肯定是电源板故障。
今天这台机器开机亮绿灯,但遥控器无法开关。拆机测试电源板5V,12V,24V都正常,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测量控制板上的电压,重点检查u21和u24,创维电视通病就是烧这两块稳压IC.两年前我换过u24  apl1117,这次测闪存没有3.3v电压,这个3.3v是由u21把12v降压到5v再通过两个二极管降压得到。测u21输入正常,输出为0v.正常应该有5v输出。u21型号为eup3482.花了1块钱和5元红包买了四片。这玩意不是常用IC,多买几个备着。过完年收到快递。直接开搞。本来以为是底部带散热的,用风枪拆了发现不带散热,难怪用久了就容易烧。
拆机10分钟,焊接一分钟。装回后满血复活。

网友:
看成了3842

网友:
这东西也是奇怪,很容易坏啊,莫名其妙的,也不是很烫的,就像我那时候修照明模块的供电一样,CX8505很容易坏,也不热,就是坏了,底部还带散热。

网友:
手到病除,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
电视机板子其实挺简单的,仔细分析就行。现在的电视就怕灯管坏还难拆非要拆面板那种,上次修了一台以后再也不想修了

网友:
楼主高手,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个是设计毛病啊,

网友:
这样的电视机找对东家了

网友A:
你会修电路板 啊!我的创维也是不开机。有时候半天能开出来。能帮我休下吗?

网友B:
我的创维“47L06RF”要预热5分钟后才能开机。不到5分钟开机是绿屏。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呀?我估计是哪个电容不好引起的,就不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修电路板 啊!我的创维也是不开机。有时候半天能开出来。能帮我休下吗? ...

液晶彩电维修也就是三板斧,查电源版供电输出,查解码板稳压电源,查背光。三板斧下去大致能判断出是哪个板有问题,查不出具体元件就换板。反正现在电路板都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创维“47L06RF”要预热5分钟后才能开机。不到5分钟开机是绿屏。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呀?我估计是哪个 ...

我也觉得是电容不良,但是还是得一步步查,先查电源板输出,再查控制板上各组电压,对比一下故障前后的测量数据应该能找出来如果有示波器,查一下各组稳压的波形就更容易找出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容不良,但是还是得一步步查,先查电源板输出,再查控制板上各组电压,对比一下故障前后的测 ...

谢谢,指点。

网友(2022-03-19):
电视机,,贴片电解电容损耗变大,,或者漏电,失容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把型号报一下可好。

网友(2022-11-26):
的确,特别是大屏幕的电视,换灯珠提心吊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