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智能安全插座

楼主(2022-02-17):
智能安全插座拆解

网友:
lp3773明星爆品啊,很多小寨能看到它的身影

网友A:
智能体现在哪里?额外的安全又体现在哪里?就是一普通插座加了个USB口,这就号称智能了!厂家真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智能体现在哪里?额外的安全又体现在哪里?就是一普通插座加了个USB口,这就号称智能了!{:0 ...

这种才是真正的智能排插。WiFi联网、远程控制、手机端App设置定时开启定时关闭,配套的智能音箱语音控制(好像得说English才行)……

网友:
走线看得眼花

网友:
它智能在哪里了?不就是个插座嘛!

网友:
这股妖风是粗粮带起来的,普通插线板加个USB模块就叫智能插线板

网友:
慈溪小寨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才是真正的智能排插。WiFi联网、远程控制、手机端App设置定时开启定时关闭,配套的智能音箱 ...

你是在说梦话吧?幸亏你把它拆开,看见里边的东西了,哪个是联网元件,哪个是定时控制,哪个是APP设置?......你用过这些功能吗,真能瞎扯,天方夜谭!你发的图绝对不是你拆的这一款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说梦话吧?幸亏你把它拆开,看见里边的东西了,哪个是联网元件,哪个是定时控制,哪个是APP ...

他发的图 tb50的那个啊  美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说梦话吧?幸亏你把它拆开,看见里边的东西了,哪个是联网元件,哪个是定时控制,哪个是APP ...

我也想拆一下去年¥20块淘的lenovo智能WiFi插座,联想远程手机控制开关SHD-SPL0/001,怎么下刀?从哪里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发的图 tb50的那个啊  美版的

他拆的这个不是TB50那款的,不对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拆一下去年¥20块淘的lenovo智能WiFi插座,联想远程手机控制开关SHD-SPL0/001,怎 ...

这个应该是用超声波焊接的,要想拆开它只能锯开,或暴力拆,会损坏插座的。看介绍,你这个才可能是真正的智能插座。

网友:
LP3773X是一种高性能的交流/直流用于电池充电器和适配器的电源控制器,内置VCBO800V功率三极管。该设备采用脉冲频率调制(PFM)的方法来建立非连续导通模式(DCM)反激式电源。

网友:
指示灯珠趁早剪掉,多开关几下连接灯珠的电阻就炸了,可响了,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普通插板,用低电比较安全,大电流会发烫吧

网友:
加个充电模块就智能了?

网友:
现在好多产品动不动就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