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TECSUN德生 R9710收音机

楼主(2022-02-17):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电位器咔咔声。

买手机电池送的撬片挺好用,松开两罗丝,右下角轻轻撬开。

塑料卡扣在整机上部,下部没卡扣,这样拆不伤卡扣。

可拆成三片,前面板,后盖板,主板。

天线焊开后,好操作。

耐高温润滑脂用牙签挑一些,进波段开关,音量开关。

装好。

网友A:
这样处理的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的效果好吗?

新买时收台很好,样子也大气,波段开关短板,短波修复部分,调频,中波正常。

网友:
WD-40可以试试

网友B:
很多收音机,年限长了,波段开关就会出问题,

也算得上是各大品牌的通病了。

楼主:
手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收音机,年限长了,波段开关就会出问题,

也算得上是各大品牌的通病了。

波段开关20只脚,想焊出来拆修太困难了,触片弹力不够。

网友C:
我的9700DX也是波段开关不灵敏,一直也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9700DX也是波段开关不灵敏,一直也没换。

拆出来有方案吗?请告诉我,
把开关拆散,调一下弹簧片的事。

网友D:
楼主的9710保养的好,干净清爽。咱的9700原来性能不错,中短波、调频接收的灵敏度都很好。后来因为被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板,处理几次后性能严重下降,就懒得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出来有方案吗?请告诉我,
把开关拆散,调一下弹簧片的事。

好多年前换的音量,现在也没时间修了,收音机还是非典那年从邮局打款买的,想想也挺有意思。现在好久不听收音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9700DX也是波段开关不灵敏,一直也没换。

寄回德生售后,廉价维修。

楼主(2022-03-29):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9710保养的好,干净清爽。咱的9700原来性能不错,中短波、调频接收的灵敏度都很好。后来因为被电池漏 ...

爱机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换的音量,现在也没时间修了,收音机还是非典那年从邮局打款买的,想想也挺有意思。现在好久不听 ...

充电宝拆出很多18650,没去处,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寄回德生售后,廉价维修。

可以的,

网友:
看不清使用的集成芯片

网友:
波段开关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3-01-18):
中波灵敏度咋样?这个机器普遍反应中波灵敏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