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海友声BH-30电子秤坎坷换板维修经历

楼主(2022-02-17):
最近搞R290制冷,用电子秤来秤冷媒加注量,用一段时间电子秤就没电了,我看了插头的样子以为是220V电压充电,随便找了个匹配的头怼上去,结果1秒不到就有浓烈烧焦味,坏掉了。
上海友声BH-30电子秤正面
上海友声BH-30电子秤参数
充电插头长这样

于是拆开来检查:
电子秤内部结构
烧坏的两块板(JJ4VZJ-5B)
YS1898
YS8952B
主板的两个IC芯片,原装板IC没有刻任何文字,后面淘宝买的有文字

显示屏板
拆下来就发现绿色的小板子,有个二极管已经烧断了,换了二极管也不能开机,没办法只能上万能的淘宝搜索,找到一家卖这个型号桌秤板子的,价格70元。买了,到货,换上去,上次用220V烧了,这次我自以为是用12V,于是通了12V,我就眼看着芯片烧出了一个泡。。。又坏了
再次询问淘宝卖家,得知这个秤的主板用的是4V电压,晕,再次下单买板子,漫长的等待,到货,换上去,成功开机。

换板后需要进行两点校准,我就发下两点校准的步骤吧:
1、开机自检,出现99999,同时按下标定键和确认键,蜂鸣器会叫一声,之后自检完成显示30000(表示30KG量程)
2、当自检完成显示30000,按确认,显示0时,再按确认,此时显示HRLF,表示进行半量程校准也就是15KG校准,放上15KG砝码(因为我手上没有,就找了一堆铁片在另外一个秤称量好15000g当砝码使用),按确认完成半量程校准。
3、屏幕显示FULL,表示进行全量程校准,放上30KG的砝码,稳定后按确认完成两点校准流程。

此时电子秤就能正常称量了。

网友:
好惨。。。。。两片板子140¥没了

网友:
自己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一样品牌的称,一样的用220v充电,我的是台式称,直接换称头

网友A:
这两个板子的钱能买个新电子秤了吧不如找维修的修下板子,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板子的钱能买个新电子秤了吧不如找维修的修下板子,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

买新秤要200多,如果之前没烧掉淘宝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