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6.8元的HDMI转VGA转换器 带音频信号输出

楼主(2022-02-17):
这几天没事了,在XX多花6.8元网购了一个HDMI转VGA转换器,据说是带音频信号输出,收到以后发现只有HDMI转VGA转换功能,无音频信号输出功能,拆开看看!

楼主:
感觉做工挺渣渣的,没有音频输出功能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你自己没设置好的吧,不是带音频的嘛

网友:
我买了一个,接小米电视也调不出音频来,不知啥原因?改天换个机顶盒试试。

网友B:
不可能没声音啊,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接我的中兴B860A*1.1,拿来看电视用,我用手抠开看了看,内部结构和楼主这个一样,由于没打算发帖,所以连照片都没拍

网友C:
音频是要接3.5耳机孔,然后电脑那边要设置默认输出设备为HDMI,有的电脑要设置,有的不用设置,默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没声音啊,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接我的中兴B860A*1.1,拿来看电视用,我用手抠开看了看,内部结构和 ...

免费撸的啊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带线那种,视频和音频不同步

网友:
7楼说得对,并不是连好线就有声音的,需要切换声音输出接口,走显卡的HDMI数字音频通道

网友:
这个输出2电容。可惜了音频是单声道的。

网友:
废品站35收了一台22寸的液晶放在脚头当电视看,原机只有VGA,然后目前用的是论坛优惠购里的那种带个HDMI公头小尾巴的HDMI转VGA,音频直接走盒子的3.5插口,去年就计划把转换器还是小音箱内置到显示器里,然后网络盒子背到显示器屁股后来用,为此专门拆了一个带音频的HDMI转接头,又去买母座,再测线序之类的准备了好久,今年竟然看到了这个
不说了,我去下单去了,拿这玩意改,只需要拆掉VGA的母座飞线到屏的控制板,再开两个洞把HDMI和3.5的座子露出来,再把3.5的飞到内置的小音箱上就行了,省去了我自己再重焊HDMI母座的麻烦。

网友:
真是便宜啊,5年前咸鱼20块买了个还自取的

网友:
我买了的是带HDMI线公头的那种,省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没声音啊,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接我的中兴B860A*1.1,拿来看电视用,我用手抠开看了看,内部结构和 ...

大佬,请问怎么白嫖?

网友:
需要电脑设置声音,电视上才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设置好的吧,不是带音频的嘛

的确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是要接3.5耳机孔,然后电脑那边要设置默认输出设备为HDMI,有的电脑要设置,有的不用设置,默认的 ...

的确是需要在电脑上进行设置才能输出音频

网友D:
这么便宜吗?刚买了个绿联的,6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吗?刚买了个绿联的,68元。

这玩意随便买个就行 十几块的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