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只科瑞原厂的120V蜡烛灯

楼主(2022-02-17):
灯是很久之前在王五家买的,因为是120V加上少用的接口,所以一直在吃灰,今天砸开看看

2700K暖色,4.87W 3445流明

锤子一敲,就能轻松掰开了,里面的灯珠封装有点少见,而且是两个色温的LED组合而成,这个灯并不是调色的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而且这个灯珠的电压非常高,两串结构要近60v才能点亮,意味着单颗灯珠的电压达到了近30v

驱动灌胶,但胶比较软而且附着力不强,可以轻松去除

PCB上也印着科瑞的商标

主控是MP4068,支持可控硅调光的LED恒流驱动器

灯壳是铝包塑结构

有个疑问,这个灯珠(看起来是3030规格)是不是里面封装了很多个核心(估计得10个?)才有这么高的驱动电压

网友:
里面串比外面串一致性高

网友A:
以前在网上见过110伏韩国首尔LED四核灯珠,4颗芯片金线串联,每颗芯片刻蚀串联回路25伏导通。楼主的果冻塑胶3535灯珠很少见,以前我见过不少手电XPE和XPG色温偏冷3535陶瓷片灯珠。

网友:
换电容可以上220?

网友B:
看样子是没法改成220V用了

网友:
这灯珠看起来好想咬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没法改成220V用了

两个灯串联起来也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网上见过110伏韩国首尔LED四核灯珠,4颗芯片金线串联,每颗芯片刻蚀串联回路25伏导通。楼主的果冻塑 ...

这个也是陶瓷封装的,看起来像CREE XH系列灯珠,但官网的列表里没有这么高电压和功率的XH灯珠,不知道是不是只给自家灯具用不外卖的型号

网友:
这个是二路输出的。三个五瓦的这种灯先二并再和一个串成220行不行

网友:
这种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对输出带载LED端电压有一定要求,如果LED端工作电压太低,容易烧灯珠,往往会使用高压灯珠,其实就是多芯片灯珠串联使用,提高LED端工作电压。

网友:
用两种色温的LED应该是为了提高显色吧

网友:
CREE lighting已经出售给美国理想工业了,CREE LED已经出售给SGH了,叫CREE 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