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准备中

楼主(2022-02-17):
备件准备好了,等箱子一到组装。

升压12V模块

网友A:
电池包?电容包?

网友:
应该是带平衡充的电池包,看着好小啊,容量应该不大,还是等楼主组装好,发给结果来看看。

网友B:
不错,给力,但焊0.2纯镍估计得三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给力,但焊0.2纯镍估计得三串!

三串板子受不了,估计要冒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串板子受不了,估计要冒烟

你这个焊笔三串没事,

网友:
三串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少一个多一个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焊笔三串没事,

估计这线及焊笔的话,回路总内阻10毫欧以上,3串700A以下,板子应该没问题,就是点0.2纯镍能不能点上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电容包?

两串超级电容,用平衡充充电。

网友:
我也用的这种 3000F的2串, 最大档焊0.3厚的钢片没问题,手撕不开,钳子能撕开, 但是很结实

网友:
0.2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串板子受不了,估计要冒烟

四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串板子受不了,估计要冒烟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升压板负极是公共负极

网友:
0.2镍片两串法拉电容足够了,尽量减小回路电阻,实在不行超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