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做936最简单休眠,遇到奇怪毛病??!!

楼主(2022-02-17):
本人在咱们老论坛按着图做了一个936控制板,用着挺好的,之后看到有人用stc15f104w单片机做的滚珠休眠的程序,我就试着做了一个,加到了原来那个好使的936板上。一般不是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有震动不休眠,然后放那不动5分钟就休眠么??但是我把单片机刷进去程序现在是开机就休眠,然后不动5分钟之后开始加热,我一动烙铁加热又停了,放那不动5分钟之后又加热了,这是咋回事啊,正好相反啊!我也不太懂啊,谁能帮帮我?!!

楼主:
按这个图的意思做的,单片机8脚加在358输出后面。驱动mos三极管的基极上,为什么不对呢?程序有问题,还是我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检测用的IO上下拉弄反了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啊,怎么别人做的不动烙铁就休眠,我的是一动烙铁就休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啊,怎么别人做的不动烙铁就休眠,我的是一动烙铁就休眠? ...

936的图呢

楼主:
936是这个,没装单片机之前是好使的!哎,愁死!

楼主:
按那个休眠图上面加的二极管也从来没亮过

网友B:
别人按PMOS设计的电路,你是NMOS,加一级反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936是这个,没装单片机之前是好使的!哎,愁死!

你是接到第二张图的三级管基极上吧?
那个休眠原理图上的MOS是P型的,而你的是N型的,控制方式刚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那个休眠图上面加的二极管也从来没亮过

那个图的二极管方向应该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按PMOS设计的电路,你是NMOS,加一级反相

反向怎么设计,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的二极管方向应该是画错了

二极管我换了方向好了,能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到第二张图的三级管基极上吧?
那个休眠原理图上的MOS是P型的,而你的是N型的,控制方式刚好相反

换了pmos整个无法工作了,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pmos整个无法工作了,坏了

哥,pmos跟nmos不能直接换的
你有pmos就把那休眠电路图上的三极管跟场管补上,直接控制936的24V输入就行了,别干涉原来的9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pmos跟nmos不能直接换的
你有pmos就把那休眠电路图上的三极管跟场管补上,直接控制936的24V输入就行 ...

我把原来的自举升压和nmos拆了,换的pmos,一给电pmos就烫手,烙铁心一直加热根本不停。还有那个单片机和那个休眠的单片机我接的是不是不对啊,我不太明白是怎么接的,单片机电路都要接在原936电路什么地方?看原理图是那个单片机接到那个三极管基极控制mos管工作,那烙铁本身的控温信号哪去了?接什么地方,怎么越整越蒙

楼主:
我原来的理解是单片机8脚输出通过1k电阻加到8050基极,然后烙铁正常936控温输出信号也是加在8050基极,当烙铁5分钟不用,单片机8脚由高电平变低电平,相当于把烙铁控制信号对地了,这样正常mos管那边没有电压所以mos管是断开状态,烙铁心不加热,但实际那个原来好使的电路,我试了一下,就是我不接单片机那部分电路,直接把8050基极接地,烙铁芯还是在加热,mos管也是导通状态。有人说什么信号要反相,怎么反相,没说,还是不明白。mos管我也换了,nmos换成pmos也无法工作,pmos按休眠那个图接,非常烫手。换相,我也试了,把358那边的2/3运放电压比较电路2/3脚互换了,那个第一个运放输出二极管我也换了正负极,也是没用,真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原来的自举升压和nmos拆了,换的pmos,一给电pmos就烫手,烙铁心一直加热根本不停。还有那个单片机和 ...

按那个图搭一个完整的板子,只控制936板子供电,不要参与到烙铁的控制信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那个图搭一个完整的板子,只控制936板子供电,不要参与到烙铁的控制信号中

我明白了,谢谢啊,原来是控制主电源开关!!谢谢啊!!也就是说那个电路是一个震动开关的作用,看懂了太感谢了!

楼主:
做好了,谢谢,下一步就是怎么能改一下通过单片机来直接控制mos管,来控制休眠,这样就能省下一个mos管…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了,谢谢,下一步就是怎么能改一下通过单片机来直接控制mos管,来控制休眠,这样就能省下一个mos管…呵 ...

对应你白光休眠的图不用∪5,R1,80503脚接945基极,不对,不能下拉得上拉,8050换成8550,e接5V,C串个4.7k左右的电阻接945基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是这个,没装单片机之前是好使的!哎,愁死!

单片机输出三极管不要控制MOS,直接控制你这个图中的三极管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