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学习坛友 硬解对讲机频率的疑惑

楼主(2022-02-17):
手头有几个远通天下V77对讲机,这几个相互可以对讲,还几个宝峰的 ,想把这两个品牌的对讲可以相互对讲,现在手头有宝峰的写频线,和写频软件,宝峰的频率可以读出来,但是远通天下的就不行.

看了纵横天下坛友的硬解的帖子,于是自己也就干起来,取下V77 24c08,上编程器,读出内部数据,上面的图,上半部分是宝峰的频率表,下面部分是V77的频率,看来收发频率都是一样的,红框内的是收发频率,蓝色框内的是压音,

以下为引用网友的:
从烧写程序的16进制看,先了解自己的对讲机的频段,400-470为例
C08这种芯片,存不了多少东西,16个频道,起始位的行 一般都会在00000010-那么频率终止位基本可以确定是往后数16行,00000100,这样基本的位置大概有了,从数字看,既然是400M的就从4这个字符开始找,有个规律,鬼子系的写法都是4段8位,前后倒置,也就是说里面写的例如是: 00 50 97 40 实际上就是 409.75000的频率,收发各一组4段,而后面其他位基本上就是亚音之类的,不太容易算,所以FF就是不写,大概是这么个情况,请参考。

再来看我的V77的第二频段,00  45  15  44   换算成频率应该是441.54500,压音我还不知道怎么换算,走一步看一部,现在想的是把宝峰的第二频道改成和V77一样,这样两个品牌的对讲机在第二频道就可以对讲了。
有不对的清指正,这个也是第一次弄硬解对讲机,我在无线电论坛那边也发了帖子,那边明显人气少很多,

楼主:
摊子里能人多,帮帮忙看看这个压音怎么换算

网友A:
我也动过用编程器读固件来破频率的想法,没想到的是厂家根本不给我机会,那机器里即没有24的也没25的芯片,后来又买了台手置频率的机器回来手动扫手频,花了两个多小时扫到了1号信道的频率,却扫不到哑音,挨个手工试哑音,把模拟的试完终于在数字的里面试到了,然后心态彻底崩了。
最终的方案是万能宝买破码器,然后七天无理由(因为老板不给报销,不然就直接留下了),最终输了RP但完成了任务。

你这个哑音的解决方案,可以试着从宝峰的机器入手,看里面有24的芯片没,有了就以宝峰的频率为主,然后复制宝峰的哑音部分粘到这个上面试一把,实在不成,就只能去买破码器回来快速扫了,那玩意是真的好使。

网友B:
我有有几个yttx的机子,好像是v88,回头拆开看看,
yttx机子写频软件找了好久了,都不能用。
顺道有知道软件的朋友帮助下

网友C:
一个频率计不就搞定了吗?

楼主:
已经算是搞定了吧,吧V77的6 频道的频率写到宝峰里面了,当然,压音直接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有几个yttx的机子,好像是v88,回头拆开看看,
yttx机子写频软件找了好久了,都不能用。
顺道有知道软 ...

把V77的6 频道的频率写到宝峰里面了,当然,压音直接ff,这样在6 频道都可以对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频率计不就搞定了吗?

问题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动过用编程器读固件来破频率的想法,没想到的是厂家根本不给我机会,那机器里即没有24的也没25的芯片, ...

我现在是压音直接八个 F

网友D:
我有次是这么搞亚音的,以前也发过一个贴子,你可以参考试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2120-1-1.html
KPG-87D,在上面随便编辑几个频率,然后保存,再用能编辑16进制的软件打开,比如:UltraEdit或编程器用的软件CH341打开这个文件,会发现在在00000020到00000110这段和用编程器读出的00000010到00000100一样也是关于频率的,所以直接用从编程器读出的数据覆盖掉,然后保存,再用KPG-87D打开时,频率和亚码就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次是这么搞亚音的,以前也发过一个贴子,你可以参考试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2120-1-1.h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把宝峰拆开了,居然没看到24c08,  最下面  BL6281    ATC0802   LT-W702,没24c08啊

网友:
楼主这问题我也碰到过。用的编程器搞定的。你上面表中信道1的02CF,就表示收与发的哑音都是模拟的71.9.信道2的收发的哑音都为82.5,后面的的91.5,103.5,141.3,151.4,,159.8,,171.3,,189.9,,203.5,,250.3,,后面的是数字哑音,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淘宝,几十块

网友E:
Text.

亚音解码规则。0开头的如02CF转成十进制719就是模拟亚音71.9,20开头的是亚音频正码,如13 20 转换方式是,20是数字亚音正码,13转成8进制是23,数字亚音就是D023N,同理。2019就是D031N,201E就是D036N
2035就是D065N。
亚音同频率高位再前低位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xt.
亚音解码规则。0开头的如02CF转成十进制719就是模拟亚音71.9,20开头的是亚音频正码,如13 20 转换方 ...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8-29):
现在的K5.K6都可以直接扫除频率和哑银的

网友:
要上设备,二进制太烧脑了

网友(2024-11-26):
亚音是用十进制计算的,然后转换为16进制,接收和发送分别为两个字节,比如上图的CF 02 CF 02,由于24C08的16位数据存放方式是先低字节再高字节(低字节高字节),哪么在电脑里的16进制计算器里输入02CF对应高8位和低8位得到719,即71.9,比如要设置为100.0,16进制值就是03E8,写入到24C08要按先低字节再高字节排列就是E8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