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Tisan ESP8266模块无法配网?

楼主(2022-02-17):
我清理工具盒时发现有一块几年前买的ESP8266开发板,就想着拿来玩玩。结果这玩意搞了一上午就是配不上网。有没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include <ESP8266WiFi.h>

void setup(){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Local IP:");
  Serial.print(WiFi.localIP());

}

void loop(){

}

网友A:
你家不会把2.4Gwifi关了吧,然后看看频段

网友B:
是不是开了Mac绑定了?

网友:
看着代码,脑袋疼。。。。。

网友:
要设置8266的STA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不会把2.4Gwifi关了吧,然后看看频段

没有,我还有一个WIFI开关也在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了Mac绑定了?

没有开MAC绑定的。

楼主:
感谢,我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用aduino传

网友B:
可以将5g先关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5g先关了,再试试。

我的是5G+2.4G的混合信号,我再搞个2.4G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5G+2.4G的混合信号,我再搞个2.4G试试。

这种Lot方案一般不认5g,你单独关掉5g信号即可,没必要换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Lot方案一般不认5g,你单独关掉5g信号即可,没必要换路由。

我把无线AP再开了一个2.4G信号进行测试,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无线AP再开了一个2.4G信号进行测试,也不行。

你设置的是AP模式还是station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是AP模式还是station模式?

默认是station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是station模式。

那就搞不清你的问题了,不行换个路由试试吧,有点莫名其妙的!

楼主:
终于可以了,原来是固件不对,刷了非官方的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