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设备上的热敏打印机SPRT SP-A40SH,求助怎么利用

楼主(2022-02-17):
设备上的热敏打印机,不知道怎么能改造一下可以接电脑使用。

网友:
好像和我的很像,可以打印出租车票的。。。

网友A:
这是消防主机上的吧   我原来在单位没少霍霍 一个按键是走纸 一个是停止

网友:
要看是不是USB协议,是的话还要驱动,不好搞

网友:
看看我的。
打印部分应该是一样的,驱动部分不一样,我的是串口的

网友:
首选能改USB或者蓝牙接口的,否则这玩意接PC使用得找到专业适配程序,自己测试一下看看能否找出串口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消防主机上的吧   我原来在单位没少霍霍  一个按键是走纸 一个是停止   ...

不一定,很多设备带打印机的都是这种类似的...

网友(2022-03-24):
这个有用的就有用,没用的还真没点卵用!

网友(2024-05-24):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