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转的12V东城手电钻DCJZ10-10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

楼主(2022-02-17):
不转的12V东城手电钻DCJZ10-10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

包邮。不转的12V东城手电钻,型号DCJZ10-10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不带电池,说不定你能修一修,或者当个配件。

网友:
多谢楼主福利价赠送。。

网友:
这还包邮吗?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无非是电机,大多是碳刷
接着是就是调速开关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B:
看着象是无刷电机的,还是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象是无刷电机的,还是有刷的?

应该是有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刷的吧~

看着体态有点胖,当成无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电机,大多是碳刷
接着是就是调速开关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那角磨机也是不转了,拧出电刷看确实坏了,磨损严重,其中一个还碎了,不知道配了新的会转不,等有空确定尺寸网上淘个电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刷的吧~

有刷的应该有拧出卸下的螺丝帽,咋没看见

网友:
我这角磨机是碳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