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408节气门维修,这是厂家挖的坑吗

楼主(2022-02-17):
年前快放寒假的一天,早上开车送孩子去学校,刚到学校门口,感觉车开始顿挫了,放下孩子,回程发现油门加不上,开了一公里,根本没法开,后面的车都在按喇叭,本来还想开到专修店,打来导航一看还有快二十几公里,算了,只能停路边等拖车。还好保险公司有免费的拖车服务,到了专修店,检测说是节气门坏了,更换要1000块,淘宝上才500多块,没办法急着用车,只能换。拆下来的节气门我也带回来了。

过年没事拆了看看,发现原来是这4根线断了2根,这线也太细了,为什么不搞粗一点的。

试了焊了下不行,发现是不锈钢的,难怪用的是点焊,用了助焊剂,好歹是焊上了,不过样子不太好看。

放车上备用吧。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接线应该弯个欧姆形,防止再断。

网友:
我认为,这地方用这种细小的点焊根本就是个坑。

网友:
这个核心影响驾驶安全的可以打电话要4S免费换的。
否则可以上报缺陷产品监控中心的。

应该是点焊线留的长度太短了,一般有个弧形的。

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接触方式在变多。
不锈钢个人可以用盐酸处理后用焊锡的,热容量比较大,不好弄。。。

网友:
这焊工确实不咋的,车用环境恶劣,潮湿高温极容易短路或者拉弧放电。应该可以再利用,焊规整了,加上防水胶,然后再备用是可行的,毕竟涉及驾驶安全。当然可按楼上说的办

网友A:
法国车是奇葩类的存在

网友B:
这玩意,淘宝上500  工时费也算了500。 虽然现在知道断了两根线,但是那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拆 ,等,研究,这钱还只能给他们吃这碗饭的挣,个人耗不起。  点焊的吧,抖音上有专门修ECU行车电脑的,断线也蛮多的。 那种换一个比较贵就修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法国车是奇葩类的存在

这个部分其实和法国车没啥关系了,是博士的成品节气门。   谁装他家的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淘宝上500  工时费也算了500。 虽然现在知道断了两根线,但是那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拆 ,等,研究,这 ...

而且带电拆或复位不当,弄完直接报故障码,还要自学习才能用。    可坑了!!!呵呵

网友D:
节气门的温度是很高的,你用焊锡的方式焊接一下子就又熔断,所以用不锈钢电焊的原因是这个吧,你这个节气门好像没有通冷却液的接口?法国车不是真的这么坑不同冷却液吧

网友:
你这焊的也太难看了,赶紧重新焊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部分其实和法国车没啥关系了,是博士的成品节气门。   谁装他家的都这样。 ...

马瑞利,不是博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气门的温度是很高的,你用焊锡的方式焊接一下子就又熔断,所以用不锈钢电焊的原因是这个吧,你这个节气门 ...

现在很多都不通冷却液了

网友:
焊接就当练手吧,修好了也不敢装车用,在路上坏了又麻烦了。
感觉只能打胶,但是不知道有无耐这个温度的胶。

网友:
好像在速腾论坛也看到过年有个老哥也是节气门断线了,找了个修家电的焊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气门的温度是很高的,你用焊锡的方式焊接一下子就又熔断,所以用不锈钢电焊的原因是这个吧,你这个节气门 ...

没有冷却液的,就是干的,这还不错门板是铝的,我记得标致有一批车用的是塑料节气门,门板都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气门的温度是很高的,你用焊锡的方式焊接一下子就又熔断,所以用不锈钢电焊的原因是这个吧,你这个节气门 ...

节气门温度不高,通冷却液是为了加热,不是为了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瑞利,不是博世

那我运气不错,拆了几个保养都是博士的。   标致还有一批是塑料的,黑塑料涵道白塑料翻板。

网友:
整版都没有焊锡和元件,原来的还用不锈钢,估计是确实有耐高温的要求,铜线经高温容易氧化断线,所以用不锈钢和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