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润联线材综合测试机不开机维修(RUNLIAN RL-8983HV)

楼主(2022-02-17):
该机按开机键无显示,确定电源有问题,拆开电源为台达的电源,类似电脑主机电源+-12V   3.3V   5V   +5VSB为待机电源。

开机绿线待机电源输出3.8V本 以为是3.3V,认为是正常的走了弯路,当绿色线拉低0V时,由芯片DW801A输出对光耦控制电源芯片15V供电给UC3843产生PWM给主开关电源产生主电,查得主电压300V正常,当按开机开关时DW801A无相应的控制信号,怀疑该芯片损坏,当用5V电压单独供电时能输出控制信号开机,说明该芯片是正常的是因为电压偏低导致不工作,问题在副电源没提供足够的电压达5V,进一步查副电源待机IC TNY267N周 边的元件无异常后断定更换TNY267NP,更换后开机电压由3.8V上升到了5V。故障排除。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