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第一次组装DIY版的JBC 245焊台

楼主(2022-02-17):
第一次拼装JBC焊台,现在市面上的DIY的JBC焊台太多了,眼花了,朋友之前玩过好多种,最后他给我推荐了戴维工作室的控制板。当然,这个DIY现在做的比较成熟了,感觉各家看上去都差不多!
戴维控制板95
配套外壳和零件36
拆机24V 8A电源 37
国产手柄75(比原装手柄短,插拔烙铁芯手感不如原装手柄)
原装JBC 939刀头 190(国产或者修复头子一般使用其实也不错,几十块钱搞定,测试用的是买焊台送的修复头子)
休眠座30(最普通的烙铁架改装的,比较粗糙,毛刺棱角太多,取放手柄远没有原装焊台舒服,很不顺畅)
从100度休眠升温到350度,大概5秒。比DIY的T12快。由于功率比T12大很多,温控加热方式也比T12优化很多,整体上大焊点的效果比T12强很多。瞬时功率最高能到200W以上。一般焊点功率在三四十W以下,大焊点能到六七十W。

网友A:
150w的jbc245
上200w  电流8.16a
是不是过冲?
还是温度高很多再回落到设定温度才是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w的jbc245
上200w  电流8.16a
是不是过冲?

试过了,温度貌似没有过冲

网友B:
jbc245  相对于T12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jbc245  相对于T12的优势是什么

加温回温更快. 大焊点更具优势.

网友:
外壳哪里买的

网友:
不错,组装起来也不便宜啊!

网友C:
你不是有真的JBC吗?这个山寨的和真的区别在哪?除了价格便宜,性能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真的JBC吗?这个山寨的和真的区别在哪?除了价格便宜,性能怎么样? ...

性能有差距,原装JBC用的是工频变压器,交流加热,过零点温度检测,这个DIY的是开关电源,直流脉冲加热,脉冲间隙测温,测温灵敏度不如原装。想要和原装差不多的性能的DIY焊台的话需要UN5.2这种的,不过价格也是五六百往上了。其实DIY的JBC焊台价格并不是那么贵,UN5.2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真正让人望而却步的是耗材价格,手柄+常用烙铁头配齐就1000块钱出去了,后期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性能有差距,原装JBC用的是工频变压器,交流加热,过零点温度检测,这个DIY的是开关电源,直流脉冲加热, ...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山寨控制板,山寨手柄,焊接头,加起来成本200以内,笔原装的实用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性能有差距,原装JBC用的是工频变压器,交流加热,过零点温度检测,这个DIY的是开关电源,直流脉冲加热, ...

差距在心理作用吧,工频的除了感应电方面有优势,其它完败,特别是功率,直流的基本都是200W以上。交流的因为没有稳压,要兼顾市电240V,加上变压器带载压降,所以就只能做150W。
交流的是过0检测,但直流的更不差的,更是直接来个断电到0来检测温感的,只要需要,每秒上千次检测都能做到,只是没必要。至于有人说直流方波的伤头子,这个看大家使用结果就知道了,感觉也差不多。我个人反而觉得交流的更容易伤头,碰到市电高,锋值可比直流高太多了。

网友:
对了,楼主这个升温慢的真正原因是控制板有问题,为了兼容T12,他把JBC改成T12的两线控制了,还是三线控制最好,温感独立出来。

网友:
楼主这感觉有点贵啊, 提供我的JBC/T12两用焊台组装成本供参考, 大概就100出头吧

小苹果彩屏控制板 45
外壳用原T12的 0
戴森吸尘器拆机电池组 20 (喜欢用电池, 随便焊不用考虑静电击穿零件)
国产铝合金手柄 25+3mm硅胶线 5
全新库存TPK头收了一些, 平均15一支, 原装JBC头子有几支平均60左右
休眠座5(就是黄铜车了个塺, 用螺丝固定在焊台侧边, 非常顺手好用)

网友F:
我还是喜欢工频的,在黄鱼上看了好多DIY成品,最后还是买了工频版本的21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喜欢工频的,在黄鱼上看了好多DIY成品,最后还是买了工频版本的210

杨长顺同款那个工频210就很不错,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杨长顺同款那个工频210就很不错,性价比很高!

我246大洋买的,配两支发热芯,我没看到你说,不好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距在心理作用吧,工频的除了感应电方面有优势,其它完败,特别是功率,直流的基本都是200W以上。交流的 ...

可能我表述得有歧义,我的意思是这款第三方控制板的加热方式是直流脉冲加热,它的测温灵敏度不如原装,并不是说直流的就不如原装。另外这个级别的DIY JBC控制板和原装的确实有差距,并不是心理作用,就拿un5.2来说吧,用料豪华,有完善的热电转换电路和外挂精准ADC,这些东西都是这种100多块钱的DIY控制板所不具备的。若真用100多块钱就能赶上原装那好几千块钱的效果,这智商税就未免也太高了吧。至于你所说的变压器只能做150W那肯定不止,要看体积和用料,JBC470不一样还是用变压器,快克205的最大功率也不止150W。当然功率太大的话工频变压器那巨大的体积和重量也无法接受。

网友:
jbc245跟150高频焊台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买的JBC210,自己换苹果耳机电池好用,别的头子太粗没法用。精密焊接JBC,一般焊接就一般的焊台或烙铁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