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11主控开卡错误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131072-122880)

楼主(2022-02-17):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131072-122880)

网友:
图里不是有句中文?

网友:
容量选择auto试试?pretest的选择也都来一次试试?ce数量指定一下试试?

网友:
ps3111开卡很玄学,也碰到过同样问题,我认为这个容量是颗粒实际容量,不是开卡设定容量,开卡设定容量以指定的为准,前段时间用他开了两颗东芝9DDL,总容量128G 8CE,指定开120G,开卡成功没有报这种错误。

网友A:
所有设置都设定好之后,再点一下自动识别颗粒。然后开。

网友(2022-12-24):
我的也是报错这个,一头雾水

网友:
我也是各种问题,各种报错,最后找到了原因,用指定的开卡器(我没有开卡器,只有各种移动硬盘盒,一个个换着试),插到usb3.0口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A:
所有设置都设定好之后,再点一下自动识别颗粒。然后开。

感谢大佬,这么隐蔽的BUG都被你解了。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有时行有时又不行了,真的无比崩溃,没想到是这么个Bug。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A:
所有设置都设定好之后,再点一下自动识别颗粒。然后开。

确实 按你的办法如鱼得水,之前真的好崩溃啊,总容量那一栏确实是应该填颗粒的额定数据,而不是开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