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动手机信号5G变2G?莫名其妙的故障!

楼主(2022-02-17):
奇葩故障 手机移动信号5G变2G 报修暂没查出来原因,,,

简单点说,就是使用正常的5G突然上网变慢,手机由5G变2G,折腾了5天,移动人员上门检测2次,还是找不出原因,说是继续上报。。移动人员测试用的软件是:“网优任我行“,这个到处都有。感兴趣的可以自己下!

详细点 2月11日即周五上午 拿起手机,突然发现上面移动5G变2G标志了,联通还是5G,关机重启,开关5G开关,2个插槽互换,不定时变4G,5G,2G,网速很是异常,我的手机是双卡双5G模式,插的联通和移动卡,咨询10086怀疑是卡问题。于是11日下午去营业厅更换。。更换的新卡,插入手机,还是2G标志,过一会,不定时变4G,5G,2G,故障依旧。。手机刚买的不到2个月,新手机,用家人的手机,也是新买3个月的,和我这个不一个型号,总之换来换去,我的卡插啥手机上都不好使,而家人的卡插我手机上都没问题。测速300M,而我的卡测速最高60M,基本20M,最低2M。。。

12日拨打10086再次报修,客服下单给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来个小伙,用我的手机和他的手机分别测试我和他的卡,用“网优任我行“  说4G基站都挂不上,更别说5G了,测网速,是随手搜了个网络测速,小伙的卡测速近300M,而我的测速只有不到50M,而且信号还不稳定,时不时显示无法连接,反应很是异常。。小伙打了一通电话,说知道啥原因,要上报。。因恰逢双休日,说后台可能没人,估计要到周一,再和我联系。这个很正常,我理解,所以等。到周一,一整天无人联系。所以我在周二15日上午,再次拨打10086,客服说工单也结束,显示状态已处理完毕。。没辙,继续让下报修单吧。。

16日,有人联系我,说上次来的小伙太年轻,不专业,这次派专门的工程师来。。但是估计得到明天了。这当然没问题的。。又不差这几日,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17日下午,开个小汽车来了3个人,又是在路边测试了一通。我的手机。他们的手机。分别插卡换卡啥的,显示图还是NSA,而且还时不时掉线,就没有显示过SA模式。。用网络测试,我的卡同样还是时不时连接不上网络。能测出来也超慢,,说还是怀疑卡的事,我就随身带着身份证,有备无患,说不行继续换卡,于是他们又开车带着我我一起转了2个移动自营营业厅,是自营的,头一个厅太小,没自助换卡机,等了20分钟前面还有8个号,说不等了,去另外一个大营业厅,去了自助机直接换卡,这次从机器出来的新卡我就让移动工作人员直接放他手机上(就没往我手机上插),测试,结果还如前几次测试一样,4G信号都抓不稳,抓一下然后掉几秒,测试人员也没辙了。说这是营业厅,就在基站边上,信号最强的地方,,,上二楼问客服经理,说让再上三楼,上三楼后,有个姐姐用电脑查资料,又刷卡授权,等等等的,一堆电脑后台操作后。让重启手机(卡还在他们的手机上)。继续测试,故障依旧,,没辙,手机截图,继续上报,说等待处理。。。。

网优任我行,,我也不会用,只是听工程师说。正常5G是显示SA标志,而NSA则是作为4G和5G期间过渡转换用的信号。。这个网速是很差的,实际使用效果应该不如4G。。。

上个没网络是显示2G的图,和正常的5G图!

而我出问题的卡 上方NR位置,显示NSA。。。或者显示LTE。。就没出过SA标志!

下方的 SSRSRP -90 重点是:SsRSRQ 和SsSINR 是空的 全黑 检测不到信号。。。或者瞬间有那么一下信号显示,立刻就消失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数据会暴露自己的隐私,所以把不少数据都给划掉了。。有知道的这情况是咋回事的也给我说下呗,我也好给移动维修人员提供个参考建议啊!!!

网友A:
是不是超出流量被限速了?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有结果告诉大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超出流量被限速了?

从元月份到现在才用了不到5个G。而按照维修人员的说法是不限流量的套餐,如果超出40个G可能会限速……

网友:
初几的,移动手机卡无服务,重启换手机飞行模式还是一样,找客服说是卡消磁了,后面网上补卡后激活好了。有可能卡的问题,也可能当地基站信号不好,也可能手机问题,先排除法看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问题了。其实很简单,还是系统后台的问题。

他们对比我和家人套餐后,发现在我的套餐里是没有流量选项的。

家人手机包含:
基础业务:手机上网功能服务包2 3 4G
增值业务:volte语音。手机上网标准资费升级版。5GSA上网功能。
以上这个我都没有。

那位工程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问一下10086能不能订购一下?

再次打10086,询问确认增值业务中VOLTE语音和手机上网标准资费升级版则是免费开通的。5GSA上网功能他们没办法开通。
说手机上网功能服务包2 3 4G和手机上网标准资费升级版是一样的,他们只能开通后者。

等前两者订购后。再查在我的套餐中自动出现了5GSA上网功能。测试了一下,网络终于恢复正常了。

因为中间有一个奇怪的地方,第一是12号之前我一直用的正常的,我从来没查过我套餐里有什么。等我想查的时候也找不到以前历史增值套餐记录。然后12号突然就不能用了。第二就是12号不能用的时候,我的流量是时好时坏,有时候就访问不了网络,但是有时候确实能访问网络就是速度慢,而当拿手机到营业厅楼上的时候,在基站旁边,测速竟然还有个200兆的速度,只不过时断时续,时好时坏……

用网优任我行测试移动频点时移动告诉我,它没有2.5G频点。说2.5G是联通的。但是我用家人的手机移动号测试,上网SA是占用的2.5G频点,估计他们问的人可能不熟悉……

唉,很郁闷的事情啊,他中间肯定做过一个后台变更什么的,结果把我的这个网给屏蔽了,说屏蔽吧,但是我还能上网,说没屏蔽吧,但是我的网络速度确实不稳定,期间打客服,客服还专门用过关闭流量通道,再开启流动的指令,如此还有楼上负责后台人员又重刷套餐,也帮我关闭了这个流量,又再次开启流量操作,还是不行……

网友(2023-10-13):
会不会是5G模块有问题!

网友:
IP12,国行双卡双待,使用移动5G信号正常,
电信5G发现出wifi环境后5G信号不切换,手机显示1X,
打10000通话很正常然后重启手机,会正常,
打电话给电信,电信主动和我联系说测试过我报故障的地区,电信5G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比较主动,我就没找他们麻烦,去了水果售后,水果让我升级到最新版系统,再试试,
因为比较忙,所以也就这么滴,用用发现一段时间没问题,
然后昨天发现5G状态下微信又收不到了,
我认定这就是电信信号的问题。

网友:
信号不好自动掉到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