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在家用电解法制氢气,给氢气球充气~

楼主(2022-02-17):
过年的时候,带小朋友逛街,买了一个坦克造型的氢气球。
在家放了几天,没气了,已经飞不起来了,小朋友问爸爸怎么办?能不能充气?
那必须能啊! 话不多说,开干~~

警告: 本操作有爆炸的风险,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若自行模仿操作,造成的一切后果,与本人无关!

网上查了一番资料, 在家制作氢气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化学法,一种是电解法。
化学法,就是用洁厕灵和铝簿反应,生成氢气,在家里找了一圈,有烧烤用的锡纸,
但是看着像铝簿,但是没有找到洁厕灵,只好作罢。

玩电的,还是得用电解法,找到两个饮料瓶,一点塑料管,几根铁钉,一段硬铜线,开始试验。
走了不少弯路,反复试了几次,终于成功,方法如下:

首先将硬铜线缠上铁钉,作为电极,
将饮料瓶盖钻几个孔,插入气管,两根硬铜线穿过瓶盖,并用704胶密封,一开始因为没有密封,
气体漏走了,根本充不进去。

瓶口一定要密封

将饮料瓶装水,水位接近瓶口,然后倒入适当的食用盐,我是倒了差不多150克吧,瞎估的,这个影响不大。
一开始盐放少了,通电后电流上不去,然后又加了两小勺,电流就上去了。

限流模式,电流限制在2.8A,怕长时间把电源烧了

切记食盐不要放太多,如果盐水饱和的话,通电电流很大,氢气大量产生,大电流可能导致火花,万一点燃了氢气,那就凉凉了~~

  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接通电源,负极线上的铁钉立即开始产生氢气,出现大量气泡,理论上阳极会产生氯气,但氯气溶于水,因此阳极基本没有气泡产生。
  注意: 电解过程会腐蚀正极的铜线,第一次试验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铜线断裂,反应停止,然后我将硬铜线剥开再次试验,半小时后电流减弱,发现铜线表面
生成了黑色的硬壳,清理掉硬壳之后铜线细了一圈。
  第三次试验,将铜线缠上一根粗铁棒,然后让铁棒泡入盐水中,铜线不要浸入盐水,通电后铁棒有一定腐蚀,但电流并没有减弱,可以一直反应下去。
  反应过程会腐蚀正极材料,导致水变得相当浑浊

反应中,水很浑,有大量气泡产生

  为了观察出气量,将气管又接入另一瓶水,这个瓶子里就是普通的自来水,观察出气量的同时也将气体中多余的氯气吸收到水中。

第二个清水瓶的瓶盖也要密封好

刚开始的时候,气球是这样的,没气了

三个小时后,已经鼓起来了

大约四个小时,充满了,放手试试到底是不是氢气~~
飞上去下不来了~~~大功告成!!!

注意: 这个操作的危险性在于,电解时有大电流,容易产生电火花,一旦氢气被点燃,可能会引发爆炸。

警告: 本操作有爆炸的风险,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若自行模仿操作,造成的一切后果,与本人无关!

网友:
这个 真的太危险了。不赞成。

网友:
小时候玩过这个,在小玻璃管里放入隔开的铜线、铁线,加入食盐水,测量两根导线有电压产生,然后用外接电池接到铜线、铁线,食盐水里也产生了气泡,当时不懂是什么气体。

网友A:
电解水不是产生氢气和氧气吗?怎么会有氯气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水不是产生氢气和氧气吗?怎么会有氯气产生?

水的导电性太差,电解水反应非常慢,因此加入食用盐(氯化钠),电解产生的就是氢气和氯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水不是产生氢气和氧气吗?怎么会有氯气产生?

撸主把NaCl电解了,真牛屁...

网友:
有一定的危险性,操作细心一些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没必要,冒这样的险。用天然气充一样能飞起来

网友:
中学时候一个化学老师做电解实验时,启普发生器发生爆炸,后来这个化学老师教物理了。

网友:
用洁厕灵和金属反应生成的杂质多,也可能产生有毒气体,还是别用这种方法。
推荐用铝和氢氧化钠反应,速度快生成的氢气也多,电解的话速度有点慢

网友:
太危险了,太容易炸了,纯氧和纯氢的距离这么近,很容易引起气溶胶的云爆

网友:
加氯化钠电解水会生成氯气的,有毒的

网友:
电压不用这么高,可以算一下几V可以电解。一般就1,2V。

网友:
看了这帖子,感觉氢弹比原子弹容易多了!一只电源,半斤食盐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要用食盐,会产生氯气,超市买包食用碱或小苏打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食盐,会产生氯气,超市买包食用碱或小苏打最好

网上查到的方法,说是氯气会溶于水,不会逸出

网友:
拿稀盐酸加锌反应是比较理想的方法,前面排空空气后可以直接收集。如果能把锌做成能提起来还能随时停止反应。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相当了得。但这样制出的氢气含水量太大,应在另一个瓶子中加浓硫酸过滤就更完美了。

网友:
小时候用碳酸钠加氯化铵之后投入铝,反应产氢

网友:
按容易得到来说,纯水+NaOH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