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京东上有拆的新版飞利浦9wLED灯,分享一下。

楼主(2022-02-17):
9个1w的灯珠,玻纤板在中间??散热还行。

9个1w的灯珠发热会不会比灯珠多的大那?比如佛山照明那些5w的亮霸都有13个灯珠。

楼主:
佛山照明5w。

网友:
5瓦可以了,热不死

网友A:
取决于单颗灯珠的功率,一颗灯珠工作在满功率灯珠比两个半功率的灯珠要热,因为低功率下效率高,所以那些高效率灯具会用一堆灯珠,让每个灯珠工作在低功率高效率的状态

网友:
你这是暴力拆开的,都拆坏了,怪可惜的

网友:
最可惜又是暴力拆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单颗灯珠的功率,一颗灯珠工作在满功率灯珠比两个半功率的灯珠要热,因为低功率下效率高,所以那些高 ...

几年前电子市场里建议3x1瓦仿流明灯珠有道理,比单颗3瓦耐用。楼主新版飞利浦好像是LED荧光果冻塑料封装,真正好的飞利浦亮绚应该是3550陶瓷灯珠,倒装芯片均匀涂覆荧光粉,果冻脱落也能发光,去掉荧光粉变蓝光钓鱼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电子市场里建议3x1瓦仿流明灯珠有道理,比单颗3瓦耐用。楼主新版飞利浦好像是LED荧光果冻塑料封装 ...

LED荧光果冻塑料的是不是采用的其他品牌的灯珠,不是飞利浦自己的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荧光果冻塑料的是不是采用的其他品牌的灯珠,不是飞利浦自己的灯珠。 ...

大多数原装进口LED灯珠日亚荧光粉,蓝光芯片450纳米波段激发最明显,输出峰值大概580纳米副波段,500纳米和405纳米不能激发。国产LED灯珠氮氧化物荧光粉,比日亚便宜实惠,激发波段450蓝光到365验钞波段,多成分氮氧化物可做高显色性。

网友:
不是铝基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电子市场里建议3x1瓦仿流明灯珠有道理,比单颗3瓦耐用。楼主新版飞利浦好像是LED荧光果冻塑料封装 ...

你最后的图感觉是流明的颗粒,飞利浦十年前的产品用的,估计当时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有一箱老飞利浦12V商用射灯是这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