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 也被九阳豆浆机坑了。。。。。。。。。。。

楼主(2022-02-17):
上午 老娘拿来一台九阳豆浆机 好几年前买的了  前几天突然不工作了

加水 插电试机 可以加热 也能听到电机继电器的吸合声 电机就是不转  心想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了吧?

拆机查看

继电器没发现异常 于是拆下了电机查看 接电不转

经检查后是碳刷的弹簧因为水汽的原因 生锈腐烂 造成碳刷接触不良

从另一幅碳刷上拆了两条弹簧装回去就好了 接电运转正常无杂音

装回测试 扔了一把豆子进去 一套程序走完后打开惊喜的发现居然是煮了一锅豆碴水!!豆子都没打碎!再走一遍情况依旧!

百撕不得姐!!!试着把刀片反过来装回 再试一遍 这回可以了!非常细腻的豆浆!

这是试机的图片 没装垫圈

看看红圈里的印迹 那是原先这面朝外时垫圈的痕迹 不存在我装错的可能!!!也就是说 这刀片出厂时就是被装反了!!

为啥这面多年用下来没发现呢??原来是我娘一直都只用米糊档!大米和小米打不碎也可以煮成糊!

九阳 尼玛这不是坑爹吗!!!!!!

网友:
前排围观老刀的猪豆浆机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给我来一碗杂粮米糊

网友A:
也许是电机接反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电机接反了电

不存在的    电机插头是一大一小的防呆设计!!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烧脑筋

网友B:
换水封,不换过几天又是原样。

网友:
九阳的小电器真够坑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水封,不换过几天又是原样。

已经下单了 这个很好换

网友C:
楼主,我看了我家的九阳豆浆机,九阳装的是对的。

网友C: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电机反转了,你把刀片再反过来装,反反得正,歪打正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电机反转了,你把刀片再反过来装,反反得正,歪打正着。 ...

串激电机,不调线是不会改变转向的。

网友D:
不放水的芝麻糊给我来一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了我家的九阳豆浆机,九阳装的是对的。

你是说我装反了还是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电机反转了,你把刀片再反过来装,反反得正,歪打正着。 ...

这玩意儿就两根线 也没启动电容怎么会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放水的芝麻糊给我来一盆!

你说的应该是芝麻面吧

网友:
好几年前买的了-当时没发现问题,就没啥可说的了。--保修期内 豆浆机有问题都可以更换的。自己不试所有的功能,能说啥....说明那个功能用不到,也不在意。自己都不在意的问题。厂家也不可能保你一辈子呀。自己坑自己是真的......
咱的九阳豆浆机也好几年前买的。当时除了试了一下豆浆功能外,其他的功能基本都试了一下,没啥问题。现在只打豆浆。也木问题。
百撕不得姐!!-楼主应该是未到百撕的地步,只有几撕的地步,楼主得了啥?弟?妹?

网友:
看来这机器的质检真的太马虎了

网友:
楼主发现的现象很有提醒意义,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