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保险电阻的识别、替换,谢谢

楼主(2022-02-17):
2块电路板,上面的是LED驱动,标注F1(读色环是22Ω) 的开路换了一个普通的12Ω的,有输出了
下面是 一个养生壶的电路板(当时是不工作,不会修,拆件玩了) 标注 RR1-10R 的测量是好的
1:都是接在220V交流的后面,标注F1、RR1有没有什么说法?
2:这2个都是保险电阻吗?
3:它们一般都是灰色的吗?
4:能用普通的替换吗?替换的要求是什么
谢谢

网友:
把我都说糊涂了,送你一句“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有区别,灰色是线绕电阻,换上的是碳膜电阻。

网友A:
保险电阻一般只要阻值一样功率够大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一般只要阻值一样功率够大就行了吧

保险电阻,还有个关键参数,脉冲功率。

网友:
保险电阻关键是要功率满足要求。

网友:
碳膜的容易烧,保险电阻要线绕才行

网友:
保险电阻外皮耐高温,不是漆皮的,不会燃烧

网友:
保险电阻换成钢丝不行吗?还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