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偿求教 中兴ZXA10 F803 epon 改交换机

楼主(2022-02-17):
CONSOLE 链接调试 改交换机   搞定红包200

网友:
顺丰发过来???

网友A:
端口都加入同一个VLAN
创建一个VLAN
再把所有端口都加入这个VLAN
然后取消端口隔离

pon 没关

楼主:
很重 4公斤   能不能远程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都加入同一个VLAN
创建一个VLAN
再把所有端口都加入这个VLAN

主要是不会操作   能不能远程协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重 4公斤   能不能远程协助

我还没病...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会操作   能不能远程协助

你起码给他发个红包啊

网友:
找个有com口能上网的电脑,就能远程调了。

网友:
24口百兆交换机,没撒用了吧

网友:
掉电丢数据,玩它干啥。

网友:
红包200差不多可以买一个好成色的二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病...

============

格局小了吧

网友:
你能进ONU的话,这样操作我是telnet进去的,你能通过配置线进去的话,应该不要登录账号密码,记得查看一下每个端口的vlan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