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了个威克士工作灯

楼主(2022-02-17):
    灯头功率10瓦,铝合金外壳。便携式充电器改的取电底座(主要是比打印件便宜),内置低压保护板,放电截止电压为14v,过程没拍照,只能上传完成照片了。

网友:
打印件容易裂开……这种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用取电底座这思路不错,我也去收个大有的充电底座整个

网友:
很协调看着,毫无违和感

网友:
亮度怎么样?

楼主:
我追求的是续航时间,所以用的10w的灯头,亮度没办法量化啊,只能说感觉挺亮的,作为应急灯够用了。

网友B:
确实漂亮,有条件折腾多档调光,针对不同使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漂亮,有条件折腾多档调光,针对不同使用环境

这个灯头不具备多档可调,有些灯可以分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取电底座这思路不错,我也去收个大有的充电底座整个

我感觉用电池转换座应该更便宜

网友C:
买个电钻外壳做也不错,好像也不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电钻外壳做也不错,好像也不贵了吧!

考虑过你这个方案,感觉有点丑,放桌上角度还不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你这个方案,感觉有点丑,放桌上角度还不可调。

逛马宝,发现大艺口的无线工作灯才30_35就有了

网友D:
亮度怎么样,要是感觉值得买的话能给个链接吗

也想做一个大艺工作灯,想亮一点,买了50w  12-84v的直流灯,买大了太费电。但要是亮度没头灯亮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度怎么样,要是感觉值得买的话能给个链接吗

也想做一个大艺工作灯,想亮一点,买了50w  12-84v的直流灯 ...

不发链接了,自己搜“锂士达锂电或图片。在这店买过DIY的电池壳,灯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度怎么样,要是感觉值得买的话能给个链接吗

也想做一个大艺工作灯,想亮一点,买了50w  12-84v的直流灯 ...

我这个灯头不便宜,没有性价比可言,单纯是为了这个外观才买的。建议功率考虑20w左右的,或则双段可调的那种,这样续航和亮度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网友E:
那个低压保护板哪里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低压保护板哪里搞的?

咸鱼,保护板5块一个,报废的充电器4.5块,很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咸鱼,保护板5块一个,报废的充电器4.5块,很香。

求pm,我搜到的都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pm,我搜到的都是20的

已pm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保护板5块一个,报废的充电器4.5块,很香。

保护板啥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