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开高音缺失的苹果本喇叭才知道为什么音质这么好

楼主(2022-02-17):
之前收的一台17款15寸Macbook Pro笔记本

到手的时候就发现外放声音只有低频没有高频

类似于2.1音响把卫星箱全拔掉了一样

但我心想 可能是软件上设置出了问题吧 比如均衡器之类的

加上长期外接投影仪和音响来当机顶盒用 就一直没管

今天突发奇想拆开来看看 证实了我的猜想

扬声器模组全貌 左右各一只箱体

高音单元特写

中低音单元特写

高低音扬声器做了隔断 高音单元朝向键盘面 低音单元朝向机身下方对地增压

这个设计确实很好的拓宽了笔记本外放频率的带宽 实现更浑厚的音效 听感不亚于独立低音炮的游戏本

将高音单元从音腔分离出来 可以看到振膜为铝塑复合材料

高音单元背面的导热硅胶

进一步对高音单元拆解发现音圈已松脱且卡在磁隙内烧断

卡在磁缝内的音圈

将音圈挑出后的样子

低音扬声器做了单独的压边胶条(不是胶水)

对于高振幅工作的单元来说确实提高了耐久性(长期工作振膜边缘不易脱胶)

跑道形的振膜和音圈

振膜材料为更厚的铝塑材料

低频单元的音圈骨架采用了高温膜+铝制骨架 可以在高功率状态下更快的散热

扬声器模组全家福

——————————————————————————总结——————————————————————————

MacBookPro上的喇叭果然是二分频的

为独立高音+独立低音 4单元双声道输出

最新款的水果笔电上还采用了六扬声器系统 估计是在原有4喇叭的基础上加多了两枚低音单元

苹果在电脑音质上的追求可见一斑

但是求求了 把iPhone的音质也做好点吧!!!

但无论如何 我这台笔电高频无声的原因是高音喇叭的音圈过热松脱卡在磁隙里导致的

看来针对长时间高音量下散热措施还是不够呀!(也可能是时间太长老化了,毕竟Intel的CPU+梦幻单热管导致Mac内部长期高温)

最后lz是更换了一对tb买的拆机喇叭 完美解决问题

感谢各位大佬的阅读 祝大家2022身体健康

网友:
扎古好评,同款散热支架

网友A:
拆机喇叭多少钱

网友B:
人家苹果的产品贵,并不是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喇叭多少钱

35一对 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苹果的产品贵,并不是吹出来的

对,是舔出来的

网友:
可惜了那天价的喇叭。

网友C:
实际上应该是-钱到位了。好东东有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应该是-钱到位了。好东东有的是。

咱男足的钱没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咱男足的钱没到位?

中国男足起不来,不是钱的问题,是心志的问题。实际上这类扶不起来的运动项目,国家取消更合适-扶不起来不要强扶。
一般商品和中国男足不能同类而言。毕竟人比物要复杂的多的多。套路也比商品要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国男足起不来,不是钱的问题,是心志的问题。实际上这类扶不起来的运动项目,国家取消更合适-扶不起来不 ...

非常赞同!
我听好几个都说,把男足解散了就是,毕竟咱不可能个个项目都领先,那些不行的项目就不要投入,而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优势的项目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
我听好几个都说,把男足解散了就是,毕竟咱不可能个个项目都领先,那些不行的项目就不要投入 ...

拆一台破水货MacBook笔记电脑怎么就扯到中国男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男足的钱没到位?

往细说的话,咱们的男足可不差,光广州恒大拿了好几次亚冠的冠军了。真正差的是国足....连越南都能输,至于原因懂的都懂,俱乐部队都比国家足球队都厉害了

网友:
这喇叭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特殊材质的振膜,还做了调音的声腔体。要是苹果电脑的散热系统也有这么下功夫就好了

网友:
拆过苹果半入耳式有线耳机,才发现,耳机壳里面大有文章。耳机背面的小孔是调节中音的,耳机柄末端两个细长孔是低音倒相孔,如果把低音倒相孔堵上,低音立马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一对 不包邮

为啥15款mbp的喇叭35块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15款mbp的喇叭35块买不到!

去海鲜市场看看~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
我听好几个都说,把男足解散了就是,毕竟咱不可能个个项目都领先,那些不行的项目就不要投入 ...

嗯,同感,海参鲍鱼也节约呢

网友(2022-12-06):
做工极好的扬声器。

网友:
用料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