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做了个迷你台钻

楼主(2022-02-17):
发到这个“能工巧匠”板块很不好意思的,正是因为打孔老是不垂直,所以才想到这个会好一些。

网友A:
木块数控雕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块数控雕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木块儿不是数控雕出来的,是家里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所有直边没敢动,只是按照需要切割,用砂纸仔细打磨过,中间孔是用电钻和曲线锯搞的,最后用电磨慢慢修出来。

网友B:
这个做得好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得好精致。

哈哈,说明边角料很规整。

网友C:
木头做的容易变形吧,,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头做的容易变形吧,,手工不错

不干什么大活儿,做个小手工活儿还能凑合。

网友D:
没看明白怎么上下运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怎么上下运动的

两边木条把持,尺子压住滑块上下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木条把持,尺子压住滑块上下滑动

完全正确,边条和滑块同样厚度,为了保留一定的间隙,在边条上贴了胶带,正好可以保持0.1mm间隙.

网友(2022-04-08):
我用的是废旧光驱

网友F:
一直想入手一台功率大又小巧的台钻,有推荐吗

楼主(2022-06-02):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入手一台功率大又小巧的台钻,有推荐吗

网友:
立着是钻,躺下是车

网友:
这个做得还是有模有样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不错,钻个小东西出来的孔比手钻强太多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绝了,我也一直想做一个,但又怕做出来翻车了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