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12位ADC DIY增强型STC8H3K48S2单片机驱动的12864LCD电压电流表/方波发生器

楼主(2022-02-17):
近来迷上了嘉立创免费打版。有空逛了逛闲鱼,发现有两块钱的POS机12864LCD屏幕。还有卖家用这个屏幕做的9块钱的USB表。于是买了几块USB表和20块12864屏幕回来玩。根据卖家提供的屏幕信息,知道是7565的驱动芯片,还有引脚顺序。一时按耐不住冲动,要用嘉立创每月两次免费薅羊毛打的PCB样板做了几个电压电流容量表。一试就有了下面这个DIY。

功能描述:用12位adc的增强型stc8H3K单片机驱动的电压电流表。选用2元钱的2寸带背光的 POS机12864 LCD屏。总的成本在10元左右。可以同时显示电压电流,负载电阻,没负载时显99.9欧。容量值,能量值,经过的时间,MCU的供电电压等信息。

效果图正面

底面。

成品图。

背面

工作图片

开机后,如果单片机中没有校准数据,就自动进入校准程序,按SET键选校准参数,VX为电压分压电阻倍数,在VIN端输入标准电压,按SW2加,按SW1减,调节显示电压与输入标准电压一致。V0为电压的调零值,如果短路电压输入端显示不为零,调这个数值让电压显示0V。IX为电流放大倍数,在IIN端输入标准电流,按SW2加,按SW1减,调节显示电流与输入标准电流值一致;I0为电流的调零值,如果无电流输入时不为零,调这个数值让电流显示0A。校准设置完后,按SW3退出到正常界面。

为了不浪费,根据STC8H芯片的官方例程,加了个方波信号发生器模块,按SW3可以进入,在P2.0 端口可以输出100-65000HZ的频率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信号。按SET键在频率与占空比之间选择设置。长按SW3退出。

1KHZ方波。

2.8KHZ方波输出。

2.8KHZ,占空比35%方波输出。

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2-3-2 13:28):
经过核对,屏是主控IC为7567的12864屏,如果是7656屏,因为LCD行列地址不对,会有错位现现。要相应修改下显示函数才能用。仿制请用7567的12864屏。

楼主:
有想法的坛友,可以下载DIY,我一业余爱好者。全部开源,包括源码,固件,嘉立创文件,只期待大家玩得开心,也请高手完善程序。但不要用于商业。
补充:运放IC 如果没有TP09,也可以用LM358直接代替,只是失调电压高点。
屏我是从闲鱼一个叫“拆机二手电子元件”保定的卖家那里买的。2元一个。我买了20个,50元包邮。包丝印为FM1821250的12864屏,7565芯片,应该 是POS 机拆机出来。带背光。引脚定义如下

有时货己售出下架,闲鱼上直接问卖家还有没有这个屏。一般 都有。

楼主:
百度盘源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uWT1MkgFjf6j4vvJUUYAw
提取码:obou

用12位ADC DIY增强型STC8H3K48S2单片机制作的12864LCD双路电压电流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696-1-1.html

补充内容 (2022-3-17 22:40):
改正了部分错误,加入温度计,算源码V1.1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eb3NjpdyhVs29xlJb0Wng
提取码:afmx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只可惜没材料,不然也学着做一个玩玩。

网友:
很赞同,有空玩时借鉴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就想找这样的界面,下下来看看,不知屏用的是什么主控!

网友:
赞一个,创作不易

网友A:
U2 TP09 是什么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研究研究。

网友:
桃大侠出手,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屏不错,哪家的id 发来瞅瞅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 TP09 是什么芯片

一块双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 TP09 是什么芯片

TP09-SR TP09 SOP8 3PEAK 轨到轨运放 高速低噪 通用运放 原装

网友:
同样是薅嘉立创的羊毛,为何你就如此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盘源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uWT1MkgFjf6j4vvJUUYAw
提取码:obou

网盘下载的解压失败

网友:
我这打开正常,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时间也仿一个

网友:
楼主可以私信下屏幕的地址吗?谢谢

网友:
看来大家都想要屏幕的购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