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修理---米沃奇砂光机转动时有非常大的异响(Milwaukee 2648-20)

楼主(2022-02-18):
17楼更新了魔术贴制作。
---------------------------------------------------------------------------------
搞来一个通电有很响噪音的砂光机,直接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前面拆机的时候没有拍照,后面安装的时候才想起来拍照。

具体过程就是发现打磨盘轴承转动困难,拆走。
通电故障依旧,继续拆剩下电机和传动轮以及皮带,遂怀疑打磨盘轴上的另一个轴承,拆走。
剩下电机转动好像正常,因为还是间歇性有杂音。

所以准备换轴承,那干脆把所有的轴承都换了吧,买了3只回来。
1、打磨盘轴承    6002RS-2 胶盖
2、打磨盘轴承2  629RS 胶盖
3、打磨盘轴承3  607z  铁盖

更换轴承后只要套上皮带就会有异响,最后只能怀疑电机里面有问题。
拆开电机一看。。。。。。好家伙啊

断轴上还有轴套在,没有那么小的拉玛拆不了,最后用了一个m6内爆加m4螺母顶住轴套用大力钳夹住,再搞来一根不锈钢棒,几锤子后敲出断轴。

电机的断轴不知道能不能更换??不会啊
翻箱倒柜找来一只14.4v的550电机,虽然电压不知道范围,但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21v电压空载电流1.8A.

现在就要把轴套套回去了,但是用锤子锤了一会都没有进去,只好找来喷火枪助我一臂之力。
加热后确实给力几下子就进去了。

再把齿轮装进去后发现忘记套固定片了,只好拆下重来。

这个固定片有个凸起固定销,竟然和这个电机不一样,削掉。

一一装上。另一边的2个轴承。

把风扇装回。

接下来安装磨盘固定片和轴承

拧上螺丝,偏心孔强迫症看到受得了么。

拧上磨盘

放进用洗洁精清洗过的壳子里

然后又发现电路板和开关放不进去,取下电机装上电路板

放上开关,焊接电机导线,装回壳子

盖上盖子拧上螺丝基本完工,其实还得等自粘盘的魔术贴,刚刚才买。

欣赏一下完工的机子。

看这个电机碳刷我很好奇为什么两边凸起,这样新碳刷的时候和换向器接触的位置不是很小么。

网友:
这才叫硬核修复啊

网友:
竟然不是无刷的……

网友A:
请问怎么用可调电源试电压范围, 不会烧坏吗

网友B:
这个磨盘还能粘得注砂纸么,估计会老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用可调电源试电压范围, 不会烧坏吗

从标称电压开始往上调就行,电流和转速升高,要是电流过大或者电机发烫就不用了,到需要的电压看电流正常,空载基本不发热的就能用。
不太专业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磨盘还能粘得注砂纸么,估计会老掉吧!

粘不住,少了一层魔术贴,买一个贴上估计就行。

网友:
小电机碳刷很多都是这样的我也觉得很纳闷

网友C:
看了后面才发现是米沃齐的,那么大个扇叶干什么用的?吹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后面才发现是米沃齐的,那么大个扇叶干什么用的?吹灰的?

吸尘,离心风机刚好吸进去吸尘口,另一边给电机散热

网友D:
这个电机轴感觉也不吃力啊。米沃奇官网有爆炸图 接线和安装注意事项 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标称电压开始往上调就行,电流和转速升高,要是电流过大或者电机发烫就不用了,到需要的电压看电流正常 ...

哦哦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轴感觉也不吃力啊。米沃奇官网有爆炸图 接线和安装注意事项 可以看看。 ...

看碳刷用没多久,不过壳子没清洗前有很多腻子粉,手摸上去黏黏的含胶量比较大吧,估计打磨灰尘进入第一个轴承导致电机经常过载然后断的吧。

网友:
捉到一只狸花猫,我家的也是,母猫,超级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粘不住,少了一层魔术贴,买一个贴上估计就行。

应该是要换盘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要换盘子了!

我打算买带背胶的魔术贴,还在路上,不知道粘贴效果如何。

楼主:
20来块钱买了一块30*100的魔术贴(这种情况不知道值不值得,又有材料入库),剪一块15*15下来。

磨盘拆下画孔,裁切。

贴上去看看,还不错,虽然不如机器切割的完美。

好了,这次是真的完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来块钱买了一块30*100的魔术贴(这种情况不知道值不值得,又有材料入库),剪一块15*15下来。

我有台6寸的,换个磨盘有点贵不想换,你这个如果效果好就是低成本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6寸的,换个磨盘有点贵不想换,你这个如果效果好就是低成本方案了! ...

我这个5寸的磨盘,淘宝也就16块钱。就是我这样做多出来好多魔术贴,有同样问题的时候省钱。
效果好不好得看老板卖的魔术贴刷的胶好不好了。用是可以 用了。

网友:
这电机轴太受力,估计抗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