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折腾玩具胆机,玩具就该是用来玩儿的:6J1换壳作业

楼主(2022-02-18):
-----------------------------------------------------
照例: 先献上成品图供鉴赏

~~~~~~~~~~~~~~~~~~~~~~~~~~~~~~~~~~~~~~~~~~~~~~~~~~~~~~~~~~~~~~~~~~~~~~~~~~~~~~~~~~~~~~~~~~~~~~~~~~~~~~~~~~~~~~~
                           卷首语:
对的 这妖货真身就是这个:
迷你小胆机(6J1)拆机贴
玩具样的mini小胆机哈哈
这天杀的蓝色光污染实在碍眼啊
终于被我换成幸福色哈哈哈
原本就是计划买来玩儿
那怕当个摆件也很好看啊
胆机就是观赏它的裸件感吧
原本只是把塑料壳剥了
越看越难看
发现别人的成品的样子也还行
所以想试着也来改一下玩玩
哈哈
就动手吧
果然做成后美观还是没法和成品比啊)
-----------------------------------------------------------------------------------

楼主:
part 1
闻斯行诸 粮草先行
胆板是8cm²
找了好久好久才找到合适的壳子
结果商家也是坑货 实际有差距,
原本说壳内有80 结果更本没有,只有76左右。
得,懒得折腾,想办法叭,壳子没法改,
只好又剪刀大法慢慢剪去板子边缘来适合壳子。

part 2
老习惯,您看好那种妞子呢?

楼主:
part 3
取孔  之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用以祭苍天
向神换取我受伤的心灵吧
】】】】】】】【【【【【【【【
到这里如果我不说 你很难猜出我取了几个孔
比划下做标识XX
没有选对合适的工具结果开成了表情包
哎 开成表情包后 灯泡明显一边不能过啊,
也没有办法就打算放弃这侧了,换一面吧,
再不济这就当是透气孔了

期间专门开车去买了合适的家伙--取孔器,
因为用12V那种小电钻摩擦慢慢搓真的耗生命啊
换一面打好孔
燃鹅
悲剧没想放过我
这坑爹的盒子又整活了
这才发现这盒子的电路板轨道
只--有--一--侧--有
--
--
--
而且偏偏就是表情包那一侧
‘’‘’‘’‘’‘
醉了
怎么办?
翻过来看表情包
真是不甘心啊
气哭。jpg
怪自己 没细心看  怪商家坑爹这都节省
怪毛线
横心继续干
直接冲着表情包干下去
无心插柳,成了腹黑表情包啊
再翻过来看一下
哎 真特娘不甘心啊  难得我打的那么好看
继续 继续
后面就成了这样了哈哈
就这样成了吧 装上去

拿来祭天
求神
让关键的正面挡板
好好取个准啊

神说:

准了

------
有神的认可
准了

发完了 有点累啊 烧水泡茶,来听个孟庭苇往事
旋开开关 倒开水入杯  刚好等声音悠悠而来
喝两口计划下个作妖什么玩意好

最后给众神奉上一首歌洗涤心灵: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m4y1Z7sx?spm_id_from=333.999.0.0
人之一生何其渺小短暂,切莫为了无畏小事争论耗费精神气。

网友A:
前胆后石的吗?

网友:
还是透明的好看

网友:
26元买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胆后石的吗?

石加俩灯泡

网友B:
这种胆机纯粹是哄小白玩的,就是两个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胆后石的吗?

这只是两只灯炮起装饰用的。这电子管根本不工作,只是把灯丝点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胆机纯粹是哄小白玩的,就是两个灯泡。

我非常赞同!!这只是两只灯炮起装饰用的。这电子管根本不工作,只是把灯丝点亮而已。

网友C:
再弄个漂亮的旋扭吧!

网友D:
这种属于玩具系列胆机,家伙不齐开孔不圆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胆后石的吗?

好可怕的词啊

楼主:
嘻嘻   看腻了 换个造型 哈哈

网友:
这个是胆前级来的,不是灯泡机了。

网友:
这两个灯泡是装饰的吗?在网上经常看见假蛋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弄个漂亮的旋扭吧!

现在手头只有这几个可怜的旋钮了  没办法先凑合 到时候有遇到欢喜的再换  或者给推荐几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属于玩具系列胆机,家伙不齐开孔不圆困难。

真的差点疯了

楼主:
新玩具到了,下次做个隐形蓝牙功放吧

这个。。。。自从我发了《《拆解迷你小胆机,看起来像玩具,效果还是可以的(6J1)》》
帖后引来了很多高手不啬指导也留下了很多宝贵资料,再次感谢。
同时也引来了很多愤愤不平的胆机爱好者,哈哈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这就是个玩具啊,
稍稍用脑也知道如果几十块钱能完爆真货那那些大师辛苦打造的几万几千的真胆机该怎么办?
醒醒啊,这就是个玩具,有何好争的?
这么一想也许你们心态就正了:
这就是一个模仿苹果外观的山寨手机。。。
所以这货以后就彻底当玩具玩,不再讨论任何音质方面话题。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做出来了,声音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