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几天折腾QLC量产心得

楼主(2022-02-18):
之前群里买的qlc黑片,上的SM3281和IS918,时间长了,竟然都无法使用了,当然也怪我没听大佬建议开模拟slc的模式,正常模式下qlc果然死的快
于是用了三周时间,依次测试
3281,918回炉再造依然不能开卡,怎么设置都坏块过多,放弃了
然后是芯邦的CBM2199,量产时间超长,128大概16小时,而且最后也是说坏块过多
一芯的FC1179,量产时间比2199短那么一点,同一个颗粒能开117g但是跑圈掉盘,不稳定
最后是安国AU6989ta,量产时间介乎于上两个之间,也是开出117,跑圈不掉盘。
最后我总结下,USB2.0时代虽然芯邦和一芯后期也很给力,但安国还是老当益壮
下面是设置

版本不用特别在意,尽可能新就行,关键是认准支持ta主控,qlc在gtd上倒是也能进行开卡,但最后基本都是各种错误,目前安国也就ta可以真正支持

这里一定选容量优先,并且是那个推荐的选项,否则默认半容量的话很容易失败。推荐这个选项的作用是如果不能开全容量,就直接上slc模式,玩qlc首选。
ecc一定要15,之前的8和12只适合tlc以上

这里自动计算容量,如果分bin反而容易失败,当然只针对qlc
行了,就这么多了,那些3281和918开不了的qlc,不妨多准备几片6989ta,相信你不会失望

网友A:
我先立个flag 2周之后 跑圈不能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立个flag 2周之后 跑圈不能pass

到时候就是垃圾桶的命了

网友B:
我一直以来都羡慕楼主,可以任性到专挑垃圾买

网友:
没有LDPC加持的主控玩拆机qlc就是开玩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来都羡慕楼主,可以任性到专挑垃圾买

lz应该是抱着尝试捡漏的心态去买的吧。万一捡到好的咧,万一自己有能力量产好呢,又不用多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来都羡慕楼主,可以任性到专挑垃圾买

都说了是玩啊,自用的U盘最低也是mlc或者品牌的tlc

网友:
厉害了,太折腾了

网友D:
QLC 丢数据,丢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QLC 丢数据,丢的厉害。

TLC我都有点不放心,有一片B0KB去年贴的盘,现在识别有点缓慢了...

网友E:
这些老主控的板子上面都不带电压选择,现在的F电压VCCQ都是1.8,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12月底做了两个3281贴256G开SLC放到现在也没掉盘啊

网友:
凡是无法低格 ecc=1提示坏磁区过多 一律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老主控的板子上面都不带电压选择,现在的F电压VCCQ都是1.8,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

2199,1179和6989ta的板子本来就是1.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199,1179和6989ta的板子本来就是1.8的

原来是这样啊,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应该是抱着尝试捡漏的心态去买的吧。万一捡到好的咧,万一自己有能力量产好呢,又不用多花钱 ...

12.5元一片,这个颗粒我手头上样本试过了,上59xt开PSLC最稳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2199,1179和6989ta的板子本来就是1.8的

我卖的那个N28是要求1v2的Vccq才能稳定,N18无所谓

网友:
那个PG级别的N28建议是在59xt上面Only SLC跑两圈RDT然后SLC Mode直接auto开成SLC模式,3281的纠错压不住!!!!SLC模式也一样漏电!!!!

网友F(2023-04-30):
怎么开模拟slc,可以告知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开模拟slc,可以告知方法吗?

ecc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