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很古老的有线联想鼠标

楼主(2022-02-18):
收拾抽屉发现一个我认为非常古老的联想鼠标,因为现在的鼠标内部不是这个样的

网友:
滚轮有点差异

网友:
罗技的,搞个机械的来看看

网友:
光学鼠标都算古老,光栅滚轮好评。

网友:
早期罗技代工的鼠标,除了橡胶滚轮老化,其他部件超级耐用抗造,定位也准确

网友:
不错      就是速度慢了

网友:
老罗技,我有原版的半透明壳子,02年买的200块。至今还能用。

网友:
罗技代工的,我有2个,滚轮是红色(有点发粘)

网友:
早期的联想电脑原配鼠标确实不错,在随便啥桌面都能用,不像其他鼠标离了鼠标垫就乱套,只是价钱也昂贵。

网友A:
不至于古老吧,至少还是光电的   一般古老的得是滚球级别的 ,哈哈……  突然发现我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古老吧,至少还是光电的   一般古老的得是滚球级别的 ,哈哈……  突然发现我老了 ...

滚球级别,,串口

网友:
很古老的还不至于,但也有20年了。
当年罗技代工的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光栅的,不错啦。

网友:
话说我抽屉还有个滚轮鼠标,罗技串口的,用来测试口用的,是不是比你这还古老

网友:
俺有一只清华同方的有线光电鼠,也快30年了,现在还能用。

网友:
滚轮的胶皮变形了

网友:
罗技代工的联想,质量是没得说,就是滚轮的胶容易老化

楼主:
胶皮已经老化发粘了,拆完直接扔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里面有大圆球呢,很多年没见了,结果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皮已经老化发粘了,拆完直接扔了

罗技的这种光栅滚轮,除了架子有点不同,很多型号的鼠标滚轮本体是一样的,可以通用,要修的话还是可以配的到的。但这个鼠标没那么好,不太值得去折腾,也只有拆线、微动按键给别的鼠标当配件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