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香蕉插座

楼主(2022-02-18):
详细结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看来你是手痒了    。。。。没东西拆了

网友A:
这是普通兼插座的接线柱(横向那个孔就是电线穿进拧紧螺帽就可以牢固接线的,横孔下面那个平台也是绕上电线再拧紧螺帽接线用的),纯正香蕉插座是带螺母(绝缘外壳)的空心螺栓,香蕉插头插进螺栓的孔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通兼插座的接线柱(横向那个孔就是电线穿进拧紧螺帽就可以牢固接线的,横孔下面那个平台也是绕上电线 ...

有图片吗,哈哈

网友B:
接线柱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接线柱吧,一般是工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柱都是这样的吧

哈哈,不懂,我是外行!

楼主:
应该是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