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折腾』垃圾耳机替换魅族耳机单元

楼主(2022-02-18):
『X折腾』垃圾耳机替换魅族耳机单元
刷单刷了一个耳机,C口的,相对来说不用耳机转换器

耳机单元看着逼格很高,金属外壳

C口手感也很好

麦克口和调节音量大小

当时是干嘛来的上了台钳,忘了。

本来在坛里卖的,结果准备发货了,检查发现线皮老化

皮都烂了

原以为海绵垫也是好的,结果也碎成渣

3副耳机,全剪下来

拆入耳式耳机单元

拆魅族耳机单元,接好

除了黑白不搭外,其他还行,耳机音质还不错,凑合~~

网友:
垃圾耳机不仅音质垃圾,线质量也好不了哪去

网友A:
魅族那耳机用的是环保材料,几年后,会自动降解。

网友:
我最近也是折腾耳机,买了好几家的拆机耳机单元,最好音质的还是华为拆机单元,音质音场好!就是耳机壳没了,楼主哪里有便宜的撸吗?

网友:
不能把单元拆出来塞到那个金属壳里面去吗?

网友B:
上台钳那段,楼主在耳机的两个正极各焊了两根线在线控板的最前面,可能你当时试机的时候发现是线控上的电位器有问题,导致声音不对劲,最后飞线直接绕过电位器了。

网友C: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C口耳机飘过,感觉音质不至于归类成垃圾,胜在小巧

网友:
楼主手里的魅族耳机秽土转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台钳那段,楼主在耳机的两个正极各焊了两根线在线控板的最前面,可能你当时试机的时候发现是线控上的电位 ...

对的,应该是这样,估计是失效了,所以直接跳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魅族那耳机用的是环保材料,几年后,会自动降解。

看着就像苹果的线材,环保材料用几年就坏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没3.5耳机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一模一样的C口耳机飘过,感觉音质不至于归类成垃圾,胜在小巧

木耳朵表示没区别,我喜欢入耳式,老婆喜欢普通款。。所以偶尔会弄几个普通款给她用,或者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像苹果的线材,环保材料用几年就坏

还真不算是坏,设计寿命就几年,过了时间,慢慢就开始开裂,你不扔也得扔。
普通的塑料,你放几十上百年也是那样,所以不环保。

网友:
早期的魅族耳机单元确实不错,特别是丰达单元。你这样折腾还不如搞一对PK单元来玩玩。

网友:
这种替代还是不如买头戴式耳机好听了。

网友:
这魅族当时我以经拍下了,楼主在发货时告诉我线以经老化开裂了,就没有给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