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充电感应夜灯跑电路、补测并换大电池,这下不用频繁充电了

楼主(2022-02-18):
上周拆了10块5撸的可充电人体感应小夜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224-1-1.html
感觉还不错,又下单撸了2个,期间着急改了大电池送爸妈
新撸的到手后再跑了电路、补测部分参数,并换大电池,调整一下照片顺序发帖,给大家参考一下

外形是这样的,直径86mm
每次亮灯为20~30秒,可重复触发

里面的电池比较小,也没带保护板

放光实测的充电容量,算下来这电芯容量为234mAh

亮灯电流75mA
按这电池容量,若每天触发10次,每次工作30秒,理论上一次充电可使用37天

灭灯时的静态耗电32uA
如果一直不触发,这电池也能撑10个月左右,所以没必要另加电源开关了

测试发现,没电池也能工作,是通过充电芯片在供电
亮灯时的电压

灭灯时的电压高一点,比之前拆的那个低
PS:不知道当时测试是不是出问题了

另外,充电灯在电池充满后会熄灭

再来看下这个灯珠封装样式的光敏,之前不确定是否还是硫化镉的

电阻档测试,亮的电阻

简单遮光后电阻变大了,应该是硫化镉的了
采用邦定连接、LED封装的光敏电阻这次是头一次见

单跑了控制部分的电路
灯珠靠电池内阻限流了,讲究的话可把三极管换成低压恒流驱动

上帖@十分坛友说芯片是泉芯是QXRS012,并给了详细手册,在此再次感谢!

对比管脚,功能是一致的
PS:芯片上唯一的"R"应该是指可重复触发的,对应的可能就是N了

需要补测的基本都测了
下面发改电池的情况,因为整个灯只有25mm厚,只能换手机电池
这是上周改的第一个,用的收集的山寨货,容量剩余949mAh
放了1~2年还有3.9V,自放电很小了,合适改造

电池比较大,壳子放不下

只能把挂孔位置的塑料剪掉

这样就能放下了,电池用原双面胶粘贴,厚度刚好合适

两头焊线

充电电压

电流还不小

周末去爸妈家装上,过道里,走过就亮,除非穿太厚了

这周新的到手也一并改了电池

手上几个电池的容量比较小,估计为500~700mAh
这一下把库存都耗光了(剩的都没电,自放电大了,只能扔)
这4个200多mAh的电池留着做其他的玩,比如代替9V电池什么的

换大电池,充一次电的使用时间大大增加,估计可以几个月充一次了

如果不想改电池,还可以插个老的5V、几百mA的手机充电器,当做插电版感应灯固定位置用
折腾,都是折腾哈

祝周末愉快!

网友A:
电路图画的好工整啊!

网友:
不错,充电器改也行,没那么美观

网友B:
求问,要是亮度想要调低,应该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要是亮度想要调低,应该改哪里?

土办法,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的好工整啊!

前面还画了一版草图的

网友C:
同款3.66一个,改大容量电芯很好用

网友:
不错,用的电池不大不小整整好好~

网友:
很详细,细节测试基本到位了
就是现在找这种手机电池有点困难

网友:
折腾健康,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3.66一个,改大容量电芯很好用

能否发个链接?有拆机图,买着才放心。

网友:
高手的改装就是详细的过程加上完整的图纸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要是亮度想要调低,应该改哪里?

调低亮度最好是拆灯珠,串电阻可以是可以白白消耗电能。

网友:
14500锂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元首挺能折腾啊等牙膏

网友:
库存较多啊

网友:
还是14500锂电池来的实用多了。

网友:
去年白嫖的同款,就是电池14500的

网友:
元首最近玩人体感应玩得风生水起

网友:
改大容量电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