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6v1A的收音机能用5v1A的充电器吗?

楼主(2022-02-18):
在网上看见一个JENSEN收音机,给父母在家庭。可是没有电源,家里有一个5v2A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电压低点没有关系,调频波段可以,中波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5V电源。

网友:
有没有链接?

网友:
大概率能用5V1A的。但是插头要是一样的。收音机功率毕竟不大,如果功率大的话,压降就会大,可能就不能良好工作了,如果用5V2A的电源供电的话就更加能用了。但有一点放心的是,用5V的电源反正不会烧坏收音机。别忘了电原极性要一样。

网友:
5V应该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点没有关系,调频波段可以,中波不行。

主要我担心的是电流大了一倍,相当于功率大了 一倍

网友:
你有5V2A的适配器,通常用上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一般电器设计都有裕量的。但你将其拆下,稍作改动也能改成6V输出,作为电子爱好者这不应该是难事。电流大点没有问题,因为不是恒流输出,正常情况下不会烧坏的。相反,功率大了,输出会更加平稳。只是如果机器内部发生短路故障,那损坏范围可能会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担心的是电流大了一倍,相当于功率大了 一倍

这个不必担心,既然1A的够用那2A的多一倍的余量更好,恒压电源输出的电流由负载(收音机)决定,电流大小会随声音大小变化(此收音机不会超过1A)。

网友:
电流大功率大相当于水管粗。供水能力大。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担心的是电流大了一倍,相当于功率大了 一倍

想一下,发电厂提供的功率很大,但我们是按需取用,不是都给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下,发电厂提供的功率很大,但我们是按需取用,不是都给我们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4-08):
买吧。没问题。,估计原机器可能用4颗5号电池。。。4*1.5=6v哈哈哈。瞎猜的。里边放个锂电池充放电一体板。装个手机电池。应该也差不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担心的是电流大了一倍,相当于功率大了 一倍

2A为电池额定电流,超过此电流输出电压下降或保护,具体多少电流由负载端(收间机决定).

网友:
一、适配器电流大一点没关系,收音机只消耗自己应消耗的电流,多出来的无视。
二、5v代6v在收音机上没有任何影响,早期的收音机单节电池高于0.9v都能正常工作无失真。(0.9V×4节=3.6V)
三、还是用电池方便,2节磷酸铁锂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