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胜利VC921袖珍万用表,线表分离不再烦恼!

楼主(2022-02-18):
胜利VC921炮灰小表,官网送的,用了好几年了!

体形小巧方便携带,用两节7号电池。

超薄外形,口袋一装了事。

缺点就是这个表笔。

已经换过两次了。

表笔根部容易折断,使用有安全隐患。

出线处也极易折断。
于是就想改成线表分离的。

首先找了个ABB的大电流试验端子。

想利用这个端子上的插孔。

端子上划片两侧的电流插孔做工材质都很好。

取出管状插孔试一下。

金属件都是全铜的。

用表笔插头试一下,刚好能插进。

找了个报废的卡钳万用表,按VC921表笔仓的宽度切下这个部分。(卡钳万用表上的铜插孔材质很单薄,原不打算用的,但是......)

两侧打磨整齐。

另一侧同样处理。

整体效果还不错。

装进去试一下,尺寸刚好。

把表笔线剪掉,留6公分左右长度。

剥出线芯。

这个表笔线芯很细。

准备焊接时,发现ABB端子的铜插孔无法插入黄色表笔插孔柱(没注意ABB的电流插孔外径是4mm,插座柱内径是3.5mm的)没办法,只能又换成卡钳表上拆下来的金属插孔。

这是焊接好后的样子。

插入插孔柱,并打胶粘牢。

整体嵌入,打胶固定。

表笔可分离,效果不错。

网友:
感觉有点别扭,但又说不上什么,图片吧

网友:
这么一改后,感觉线和表笔没有地方收纳了,小表也不小了

网友:
坛子里人才辈出

网友: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换条优质的线、和笔,才能体现小表、方便的优势

而我个人觉得,小表没有没电流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买那种硅胶线的表笔,耐用一些。比如福禄克的表笔线。

网友:
楼主这样改的话感觉不完美,我建议换硅胶线,估计会好上不少,感觉硅胶线耐老化一点,而且,在低温情况下,也不会变硬,照样柔软

网友:
换在手持端短些的表笔,减少出线也根部的弯度,会更方便些

网友A:
建议:在表笔盒内侧研究安装两个插孔(没必要这么大的插孔,本来表笔线就很细,可以考虑卡农头里面的插头和插座),这样可以实现表笔分离,又不影响表笔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表笔盒内侧研究安装两个插孔(没必要这么大的插孔,本来表笔线就很细,可以考虑卡农头里面的插头和 ...

赞成你这个建议,让插孔隐藏在里面,好思路!

网友:
本人也有块用得次数不多。

网友:
其他表设计成插座是因为有电流档之类的,这个表不需要

网友:
因为要经常测电气柜内的线路问题,我也用这个型号的万用表,嫌表笔线太短,后来表笔线断了,更换成2米的线,这下收不了,所以收拾时随便卷起来一扔即可,不用纠结了。

网友:
还是可收纳的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表我放包里,每天随身带着,刚改成锂电池了,下一步打算用耳机硅胶线换掉原表笔线

网友:
会不会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
20年多年前买过这种表,现在放在车上应急用,结果一直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