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71配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2-02-18):
我有2把大有5271,没有电池和充电器,一把配了两块21伏的电池,现在电池不耐用了,求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能配12伏的电池,原电池和充电器太贵,

网友:
还可以这样改吗?

网友A:
??????怎么能这样配?直接把电芯换掉就行了吧?除非有防拆买配对好的旧电芯或者新电芯,用烙铁或者点焊机撸上去。

网友B:
21伏的设备配12v的电池?

网友C:
请人换电芯吧,电动工具还是要配好电池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伏的设备配12v的电池?

12伏电钻配21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这样配?直接把电芯换掉就行了吧?除非有防拆买配对好的旧电芯或者新电芯,用烙铁或者点 ...

闲鱼被坑了,买时卖家配的21伏两块电池,我也不懂呀,后来才知道对电钻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人换电芯吧,电动工具还是要配好电池才耐用的

关键是没有原电池,只有后配的21伏电池两块,还不耐用了,国产杂牌才1300

网友:
咸鱼买吧,大有电池挺多的。充电工具原装电池本来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