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颇老矣-三修安泰信PVR1502线性可调电源-升级

楼主(2022-02-18):
2018年在论坛收来的故障电源,到手修了一次,两年后再修,再过两年三修。
维修收来的安泰信ATTEN PVR1502线性稳压可调电源15V2A老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5633
维修安泰信PVR1502线性可调电源调压不正常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6372-1-1.html

还真是撑不过两年哈哈,这次的故障是调压调不上去,正常应该是15V,实际现在只能调到10V左右。
怀疑旋钮有问题,拆开换。
正好输出端子也有问题了,内部固定塑料断裂,拆开打胶固定

回到正轨,拆开面板看看电位器,这是四年前2018年到手更换的,电压粗调51K,细调4K7,电流粗调10K,细调出厂省略

液晶电压表和电流表是两片独立的,也好,不至于一起坏

断开4k7细调旋钮,用51K单独调压,一切正常,顺利超过10V,最高是13.6V,说明4k7旋钮坏了

拆开看碳膜,一道一道的印痕,也是磨损了

碳膜不想用了,找出来几个全新库存仪表上的多圈精密电位器,个头大,而且是全新的,应该不错

结果安装孔不匹配,大了1mm,只能扩孔

多圈电位器安装顺利,但是表头的固定金属板跟它们干涉,只能想办法切割金属板让出来电位器的位置

最后复原,电流调节还是用10K多圈精密,电压粗调100K,细调10K,手里其它的存货不知道去哪里吃灰了,
改完电压最高能调到24V,感觉有点高,调节电路板上的上限电位器VR,最终设定17V上限。

恒流功能正常,从10mA开始控制哈哈,最高2.3A,后来修改电路板上限VR,2.65A极限,短时间测试应该没问题。

从夜里十点钟忙到凌晨两点,焊接两分钟,翻箱倒柜找工具找备件花三个小时,,,,,,累
还得找几个旋钮帽装上,这下电源彻底升级了。

网友A:
用上多圈,是不是细调都可以不用了

网友B:
应该用多圈的,碳膜的耐久性确实不行,还会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多圈,是不是细调都可以不用了

细上加细哈哈,反正都是10圈,吃灰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多圈的,碳膜的耐久性确实不行,还会漂移。

主要是手里有现成的,库存仪表上拆了几十个吃灰,不然买一个多圈就是六七块,奢侈了哈哈

网友C:
15V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用上精密多圈电位器后,估计多年不用再让你修第四次了。连修带改,给你点赞,好帖!

网友:
看这个发黄的外壳,有些年头了

网友:
电压有点低了,多圈就是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电压有点低了

15V确实低了点,其实也能搞到24V,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D:
换个数控吧,现在这种感觉已经用不管了~

网友E:
折腾的精神值得表扬!二手的可调电源不想玩!直接购买全新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数控吧,现在这种感觉已经用不管了~

谢谢捧场,专家说的对哈哈,数控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的精神值得表扬!二手的可调电源不想玩!直接购买全新的省心。

是的,全新成品也不贵

网友F:
这个碳膜确实容易坏。我还以为控制板问题,准备进来围观大佬画图分析问题,原来只是碳膜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碳膜确实容易坏。我还以为控制板问题,准备进来围观大佬画图分析问题,原来只是碳膜电位器 ...

幸好,不然又得花更长时间了

网友G:
改数控吧,多圈一样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数控吧,多圈一样不长久

不入坑了,业余玩家,多圈也够用了,哈哈哈

网友:
多圈的就是调节麻烦啊,要拧好多圈才能从最低调到最高。

网友:
是呀,多圈电位器调起来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