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分享优利德UT18B-PRO万用表评测及拆机

楼主(2022-02-18):
前面别人让帮推荐表,我推荐了UT18PRO,但是没有用过,别人狠心买UT195DS,因他体验过UT195DS,毕竟定义是电工工业用,且三防极快。心想有机会弄个UT18PRO玩玩,反正不贵,去年给别人提供了技术支持给了个红包,好吧,就联系了奇林商铺发一个过来,他没有评测视频,只有UT17PRO,网上也找不到。
外观像195DS,但是速度肯定不如UT195DS快。表笔短接是0.0左右,表笔是铜色,非软线,也不是硬线,一般般。壳子感觉材料没法跟195DS比,且内板感觉没195厚实,195是铜脚,(UT195官方可是2千多,可买4个18PRO,毕竟一分钱一货,不同价位对比不公平),感觉这表是与福表18B+比的吧?用示波器测是2HZ方波交流电,也就是说可以自动识别LED引脚正负级,自动识别LED压降,可以直接驱动场效管,试了IGBT驱动不了。UT18PRO估计应该是给维修人员用的,速度一般,测电阻2K欧2秒左右出值,电容3MF5秒左右出值,1UF以下电容秒出,电压,电流几乎是实时出值,二极管开路是3.27V,二极管档短接蜂鸣器响,但是有0.5秒左右延时,自动背光灯(我很喜欢这种设计),背后LED手电,无虚拟条。发现了个问题,优利德可能操作人员把档盘那片忘加润滑脂了,主板是加有的,可能是个别现象,而且感觉这表不是防尘,所以注意防尘,但应该耐摔
不是专门测试人员,只是别人给了个红包,闲着无事干瞎玩,不对的,多指教。

网友:
脚丫子真白

网友A:
仔细看一下,那个led测试插座的样子可有点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那个led测试插座的样子可有点说不过去

没试,我看上面写有30V5MA,我只用表笔试,这表有好多光耦,广告说可防8千伏静电,全档防烧,应该也耐摔,当然说是偶尔摔

楼主:
你小子,好吧,偷流口水了没?

楼主:
我感觉不错,防烧做得厉害,能像福表那样全改成固态电容那最好了,总得值得拥有,手感上应该很皮试。

楼主:
其时当别人问我的时候,就推荐这个UT18B PRO,但没有找到你的评测网上也没找到评测,否则我也不会去浪费这红包

网友:
干什么活需要光脚?

网友B:
实话实说,福禄克的pcb上面的元器件,那个贴片机估计是老的贴片机,元器件还是有点错位,优利德上面看起来好像有0201的元器件,福禄克的贴片机应该贴不了0201,不过做工和精度关系不大那是真的,

楼主:
新疆太干,静电太大,我怕把表给击穿了,前面曾经击穿过别的主板,这是地下室,双脚接地,什么静电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福禄克的pcb上面的元器件,那个贴片机估计是老的贴片机,元器件还是有点错位,优利德上面看起来 ...

贴片元件我感觉应该好点吧?虚焊少些吧?至少防震方面应该强点吧?元件太大冲击大。精度应该2年后才能体现出来,6年前买的5位半国产台表,现在体现出来了,偏差来了,不过厂家给了详细较准说明,前提要有标准的较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那个led测试插座的样子可有点说不过去

是胶粘贴上去的,用指甲推拉感觉有点漂移。

楼主:
UT18PRO屏幕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感觉有点雾蒙蒙的,感觉没有UT195DS清晰,没有IP65防尘标识,所以确实这表不防尘,不防水,官方资料是防摔。

网友C:
看晶振和存储应该是dtm0660系列类似方案,感觉中低端很多都是这个方案了。精度高,速度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晶振和存储应该是dtm0660系列类似方案,感觉中低端很多都是这个方案了。精度高,速度一般。 ...

就是中低端表,我感觉那屏盖是亚克力做的,像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感觉没195DS清晰,差点以为我眼睛有问题。应该是给电子维修用。

楼主(2023-02-23):
今天早上去皮卡车拿UT18B+PRO,放在车上忘拿下来一个星期了,发现在屏幕显示卡顿,数据跳变,发现这仪器,不适合冰冻环境,这边目前零下13度,前面一直用UT191T,无意中发现的,在北方的大神,出门带仪表注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去皮卡车拿UT18B+PRO,放在车上忘拿下来一个星期了,发现在屏幕显示卡顿,数据跳变,发现这仪器, ...

按理-13度不至于这样,应该是个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去皮卡车拿UT18B+PRO,放在车上忘拿下来一个星期了,发现在屏幕显示卡顿,数据跳变,发现这仪器, ...

我用的287也有这个低温问题,会异常关机,更换常温电池也是一样,切个档位之后就关机了,回复常温就正常了,我只有一台287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去皮卡车拿UT18B+PRO,放在车上忘拿下来一个星期了,发现在屏幕显示卡顿,数据跳变,发现这仪器, ...

液晶受温度影响大,有可能只是显示问题,如果有数据线可以看看串口输出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