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新买的新飞即热式电热水器DSK4-L75C,自动恒温压铸铝发热体款

楼主(2022-02-18):
家里原来使用的即热式电热水器已经使用了7年多了,出水变小了,可能发热管积水垢了,而且是档位机,没有自动恒温功能,不太好用,就网购了这款热水器,作为数码之家会员,当然研究一下才敢使用。先后在不同店家买了两台一样型号的,一台自用,一台帮别人买的,所以图片是混合一起了。很多人关心价格,所以说下,在多多用卷后260元买的,不用卷要298,比X宝上便宜多了。为了不做广告,牌子隐去了。使用感受来说,压铸铝发热体温度更加稳定,而且不易结水垢,没且开机时发热管接触静态水“兹”的声音。水电分离上比不锈钢体的安全点。

全部配件

正面

背面

侧面及标签,7500W

出水口

面壳

全部元件在底壳,结构不错,不用连线到面壳,有没有发现少了漏电保护感应线圈,原来的不锈钢发热体的是有的,可能水电分离了,厂家觉得够安全了,为减成本就省去了。

小小的主控板,背面应有IC,麻烦就不拆了。

恒温可控硅BTA41-800,41A的引脚这么小,够过电流吗?7500W有34A电流呀!

显示屏及触控

铸铝发热体,就是水管与发热管独立,外面用铸铝包起来,注明电压与功率220V/7500W。

另一台的可控硅,焊得歪歪的,铜块釺焊在进水管上散热。

温控保护开关。

出水口及感温器

入水口及感温器、水流检测器

实测发热管电阻,除去1欧表笔电阻约6.6欧,220*220/6.6=7333W,因有测量误差,功率没用虚标。

引线规格3X4mm平方

线头压铜端子

遥控器

电池

防电墙1个

以前是分体的,现在的是整体注塑,应该是工艺技术改进了

测试图片,调最高温度55度,实际只能48度,水流35,进水温度14度,功率7(7500W)

用档位模式,8档最高水温53度,水流33,入水温度21度,最高温度爱水流和入水温度影响.

不同温度下的功率值

档位模式,4档温度35度

我家里用即热式电热水器已用7年多了,有两台,线路中串两个漏保,加上原热水器内也有漏保,应该够安全的,不知大家有没用用这种热水器。

网友:
电线压力不小7500W

网友:
大桶储水式的,2000W功率,提前或预约启动功能,也挺好的,家里的电线压力要轻很多

网友:
水垢怎么处理?现在有电磁感应加热的,效率应该更高,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用过不带恒温的,不好用,忽冷忽热的,南方还凑合,

网友A:
一小时7.5度电,太贵了啊。感觉还是管道燃气热水器比较实惠啊

网友B:
用过 就是老觉得这货会触电就换储水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 就是老觉得这货会触电就换储水式了

老式储水式,边出水边加热,水压小,没装防电墙,整户就一个漏保,还是有点怕的。

网友:
瞬时加热的功率都很大的,温度才可以恒定,挺适合家庭用的,电气电器要绝对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式储水式,边出水边加热,水压小,没装防电墙,整户就一个漏保,还是有点怕的。 ...

烧好了断电啊 插电用还是不放心

网友D:
考虑买一个,现在用储水式的,感觉热水很不耐用,水开起来也就几十秒吧,热水就光了,之前买过一个大概是3000w即热式,天气冷出的水只有微温,于是退了,这个7500w不知道效果如何,如果有三相电供电就好了,每个火线只有11A的电流。

网友:
对这个东东很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小时7.5度电,太贵了啊。感觉还是管道燃气热水器比较实惠啊

这玩意不会一直烧,水流过的时间就烧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小时7.5度电,太贵了啊。感觉还是管道燃气热水器比较实惠啊

我在南方用不需要全功率,14度进水大约要5000W就够热了。且不用洗一个小时吧,十分钟就行了。5*0.7/6=0.58元 每次,
更正一下,14度天气需要5-6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买一个,现在用储水式的,感觉热水很不耐用,水开起来也就几十秒吧,热水就光了,之前买过一个大概是30 ...

3000W太小了,我还有一个5500W的,14度水温只能调到很小的水流才能达到40度出水,用着都难爱,我在南方沿海地区,所以还是买大功率的,7500W用4平方线刚好够,最大电流34A,我家总线6平方再分专线4平方给热水器用也没问题,15度的天气一般使用只需5000W多,22.7A电流左右。大功率就是爽,3秒多就能达到温度。

网友:
即热式热水器功率与升温关系

网友:
这功率太大了~

网友:
看到过有人出二手的,真的隔离加热,电热油,油再通过热交换加热水,没找到卖的。直接加热的还是觉得有危险,瞬热需要很大功率,6-7KW改低压也不好弄。

网友:
研究过即热热水器,家里有个3KW的夏天洗澡用,即热式热水器功率小于12KW,北方冬季无法使用,市政自来水流速最低每分钟4升水,4升水每升温10℃需要3KW功率,北方冬季0℃自来水升温到40℃需要12KW,这是最低要求大部分地区水温还低于零℃,否则要么减小水流,要么水温不达标,随便一个12升热水器热功率都有24K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小时7.5度电,太贵了啊。感觉还是管道燃气热水器比较实惠啊

那是最高功率,你又不会开最高功率洗一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