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年第一贴,拆个木壳带时钟温度的收音机,拆开后发现只能当时钟用啊!

楼主(2022-02-18):
到手后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当个电子钟吧!由于快递的原因里面的喇叭掉了把里面的连接线搞断了,现在就一根绿色的线不知道接哪里了啊!它是时钟的电池正极,有知道的朋友啊!

楼主:
这是卖家发货前的照片,可以显示时间星期温度!

网友:
本身就是一个廉价简单的东西

网友A:
掉下来的绿线,你看看是不是应该焊在小绿板子有热熔胶的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下来的绿线,你看看是不是应该焊在小绿板子有热熔胶的附近

我开始也以为是在哪个地方,哪里是外接电源插座

网友:
直接问老板得了, 一不小心烧了就更麻烦了

网友B:
我以前有过这么个收音机, 跟你这个看起来很像, 一接电就放斗牛曲, 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但是照过几张照片, 你看看能不能用的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有过这么个收音机, 跟你这个看起来很像, 一接电就放斗牛曲, 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但是照过几张照片 ...

朋友,非常感谢您啊!谢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超廉价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在楼房里也不会好用。

网友:
看着这么高大上的东东  就不能整个电调吗,还弄俩显示屏,这这这这是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收音机,八十年代的电子表,九十年代的温度计装到2022年的木壳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有过这么个收音机, 跟你这个看起来很像, 一接电就放斗牛曲, 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但是照过几张照片 ...

和楼主的一模一样,恳定用待上。

网友:
这在哪买的,看外壳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感谢朋友的帮助!终于搞好了,可以直接当电子钟用了啊!

网友:
外壳还可以,自己改装个蓝牙什么的还行

网友:
貌似还可以调背光亮度

网友:
感觉装小电池的那两级应该接的是温湿度计那个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