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门铃2拆机 采用Hi3518主控方案

楼主(2022-02-18):
家里的小米门铃2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按门铃的时候没有视频了,解绑后也不能重新绑定,怀疑摄像头坏了,随进行拆解,学习下内部设计。
正面包含3部分:摄像头、热释电红外探头、门铃按钮。如下图所示:

反面复位按钮及电池仓,电池仓采用6颗5号电池供电。如图所示:

拆开6颗螺丝后,可以打开前面的面板,露出里面的电路,如图所示:

主控特写:

采用的是海思的Hi3518EV300方案,其规格书中关于消费类 Camera解决方案图如下所示

Hi3518EV300 芯片逻辑框图如下: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要是能安装Addons模组更好,可以改成自行车记录仪运动相机,再换大光圈镜头提高夜晚骑行视频曝光。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失误,本来是存草稿的,就变成发布了,未完成补充:
正面包含3部分:摄像头、热释电红外探头、门铃按钮。如下图所示:
反面复位按钮及电池仓,电池仓采用6颗5号电池供电。如图所示:

其中的小开关为拆除报警检测开关,Reset为复位按钮,用于绑定和解绑。
拆开6颗螺丝后,可以打开前面的面板,露出里面的电路,如图所示:

去除粘贴在WiFi上的二维码后,丝印如下:

没查到资料,继续去掉屏蔽罩:

直接倒装晶圆,好吧!
接下来对摄像头部分进行拆解:

可以看到带IRCUT开关,可以使白天和黑夜都显示较好的成像结果。
摄像头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安装Addons模组更好,可以改成自行车记录仪运动相机,再换大光圈镜头提高夜晚骑行视频曝光。 ...

这个摄像头坏了,没有找到芯片型号
这个是摄像头芯片特写,采用CSP54封装,200万像素

网友:
感觉这个设计真的不如门镜款了,还是贴在门上的总觉得很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