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式酷派5010手机怎么装喜马拉雅

楼主(2022-02-18):
我已经放进去一个内存卡了,然后连线到电脑,通过电脑下载APP,说内存不够,装不了?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把手机上的软件卸掉一些,另外老手机一般要从网上找旧款的软件,我就装了一个听广播用。还行,就是电池不耐用了

网友:
看下手机设置软件安装目录

网友:
Android   2.3的系统,基本上不支持如今的app了,老版本的在线功能端口又被官方封堵了,所以只能当MP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机上的软件卸掉一些,另外老手机一般要从网上找旧款的软件,我就装了一个听广播用。还行,就是电池不耐 ...

能不能把安装文件发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安装文件发给我

你直接搜索喜码拉雅旧版本就能找到,看下你手机的安卓版本,找对应APP的版本。

网友:
新软件都是安卓5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