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住房水表会反转的问题,大家看看是什么道理?

楼主(2022-02-18):
我的农村住房,发现水表有一个问题,三楼上单独供水,打开供水,关闭三楼马桶,水龙头等,发现水表反转一点点,然后正转更多点,过分把钟或几十秒,又反转一点点,正转更多点。如此循环。各路高手,大家看看是什么道理?

补充内容 (2022-3-13 18:51):
今天扳手和止回阀到了,装好了,一切都安静了。

网友:
当供水管道水压波动较大时,波峰瞬时压力差会推动水表正转(压缩表后水体),波谷时表后水体压力释放,排动水表反转。因表前水体远大于表后水体,且在表轮及水体阻尼的作用下,正转量一般大于反转量,结果就是水表累计读数正走(即跑表)。如果表后管道存在空气(未排空),空气压缩系数比水体更大,则跑表更明显。2楼建议是对的。现在单向阀也可以选用表尾(铜套)式单向阀,更换表尾即可,不用断管安装。这个操作建议向当地供水部门投诉,由供水部门实施(一般对用户免费),否则将有盗水纠纷。
另外再说一下,加装单向阀(或止回表尾)方式也有考虑前提的,因为单向阀的局部水损比较大,一般可达2-3米,如果该用户或地段的压力较低,加装后影响用水。如果大面积使用,将需提高市政压力,供水成本增加。(小区的话,二供分摊电费应该会有提加)。所以供水部门一般不推荐使用,更不会建议大面积使用。

网友:
过去的老水表,正接时,水表正向转,反接水管,水表就反着转,定期反接一下,就能偷水。现在的水表,不论水流方向怎么流,水表都正转。你三楼供水,距离较长,如果管道 中存气,当水压发生变化时,你水表处的水就会出现轻微的来回流动,水表就会转转停停,不断地跑表。虽然量不大,但时间长了积累的量还是很大的。解决办法有两个:1、想办法把管道中的气体放掉。2、在水表处安装一个单向阀,阻止水流的振荡。供你参考。

网友:
水管中的气排不掉的,
装止回阀是正解,但水流会变小。
或是将就用,水量不会差很多。

网友:
焦虑症比较严重

网友:
压力变化而已

网友:
实话告诉你 会多产生水费!

网友:
在水表出水端安装一个单向阀就可以了

网友:
非匀速走动:若指针走走停停,顺走倒走,快快慢慢等初步判断为管道内可能有空气。 一般居民家中不常住人、装修时改变管道走向、安装增压装置或动过用水设施等都可能引起管道内进入空气,此时您可以自行排除空气。
排空气的小妙招:您可在晚上九、十点以后排气,请将家中所有龙头打开,包括平时不用的水龙头,淋浴器等龙头一起打开,持续放水一分钟,使水流将管道内多余的空气排出。 在此期间,可以将脸盆接取排水的水量,避免水量浪费。
匀速走动:如果水表匀速转动,可能是内部有漏水。 建议先检查内部设备是否漏水,特别是抽水马桶。

网友:
管道压力回释.........

网友:
水表后装一个单向阀

网友(2022-03-30):
没影响吧,不行就跑冒滴漏

网友:
因为供水的水压不稳定或不足 回拉

网友:
有这好事,嘘,蔫着

网友:
水压大的原因

网友(2022-04-29):
水压问题 ,忽高忽低,引起水表转  ,加个止回阀就好了

网友:
用水导致的水压不稳,主进水管口控制一下,加单向阀门吧。

网友:
水锤效应吧?装一个止回阀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