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把一辆电动车的电池安全地并联到太阳能板上充电?

楼主(2022-02-18):
各位师傅:
              我从一辆废旧的电动车上把四块电池(每块是:12V12安时)给拆下来准备把它们并联起来利用楼顶上的100W太阳板加一个太阳能控制器进行充电供给屋里内照明用途。请问我在并联这四块12V的铅酸电池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
先接点池后接板

网友:
注意别砸脚了

网友:
并联的话,每个电瓶各串一个保险丝

网友:
注意检查电池是否有自放电厉害、短路的,别最后充的电还没跑的电多。

网友:
需要电路控制板吧。

网友:
用同充电器单独给每只电瓶充满电,然后再并联到太阳能电池上。

网友:
看下板子参数,再选控制器。效率高的话,用MPPT的。没买逆变器的话,可以选择很多。买了12V逆变器的话,只能12V系统了。

网友:
旧电池并联前要看电压是否一致,还要看有没有漏电大的。

网友:
没什么太需要注意的,只要并联的电池没有自放电特别厉害的就行,

网友:
其实用什么电池都可以,关键是解决充电问题和安装位置就行,

网友:
最主要防止老婆搞破坏

楼主:
请问这样子接线,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子接线,行吗?

没问题,铜排有点浪费吧

网友:
旧电池细致一点要分容测内阻,或直接并联定期检查电压均衡。

网友:
如果车上装太阳能板,停的地方有树枝影子遮挡,时间长了会不会烧板?

网友:
铅酸没那么多讲究,电池大体来说是好的就行
如果拆机之前,电动车骑行基本正常、续航还算将就、没有突然掉电之类的现象,四块电池直接并联就行

网友:
大体电压一致的好,要不然刚并上去时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