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板吧,不知道从哪拆的,应该是RGB的,灯珠特别小,跟芝麻差不多

楼主(2022-02-18):
废品站看到的,会玩的分辨率应该可以,可惜我不会

网友:
这是LED显示屏模块

网友A:
这种屏幕特别好驱动,花15~20元左右,买个现成的控制板,还是WiFi版的,可以用手机设置,可以拿来做电子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幕特别好驱动,花15~20元左右,买个现成的控制板,还是WiFi版的,可以用手机设置,可以拿来做电子钟 ...

这么爽嘛,明天去白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爽嘛,明天去白嫖

不一定是好的,你先整回来一块试试?

网友B:
这个弄几十上百片拼个十米的电子屏,站在十几米的地方看电影爽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弄几十上百片拼个十米的电子屏,站在十几米的地方看电影爽死了

哪得P0.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弄几十上百片拼个十米的电子屏,站在十几米的地方看电影爽死了

家里有别墅嘛,啥家庭条件呀

网友:
全彩电子屏,灯珠特别容易碰掉,一定要轻拿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