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兄弟们,关于IS903主控G2主控板的开卡问题

楼主(2022-02-18):
求助兄弟们,关于IS903主控G2主控板的开卡问题:
主控板:IS903 G2的U盘板子

颗粒:英特尔29F64B08PCMF1的4CE单颗64G

主要问题描述:只要贴单颗64G  百分百开卡成功。 贴两颗组成128G,没有一次可以的。
之前同样的主控板,用镁光颗粒,两颗组128GU盘,都成功,用这个颗粒就完蛋了。

开卡工具换过10几个,开卡设置只要选择DDR,
开卡过程中Boot FW...这里U盘超级烫,开卡失败报错各种报错编号。不选择DDR,不发烫,也是开卡失败。
求助各位兄弟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望指点

应网友要求上传图片。
虽然对于U盘技术,固态硬盘技术以及颗粒等等非常不熟悉,只是个人爱好玩一下,
可这并不代表连个芯片上面的编号可不认识。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你不问问卖家???

网友A:
是不是这货啊PF29F64B08PCME1,8ce哈,双贴已经16CE了

网友:
看ID查是不是8CE的颗粒啊?

网友:
单颗8CE的颗粒只能单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货啊PF29F64B08PCME1,8ce哈,双贴已经16CE了

这货是29F64B08PCMF1  芯片精灵看的是4CE ,已经没招了

楼主:
问过了,给了解决方案没解决

网友B:
29F64B08PCMF1长什么样??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F64B08PCMF1长什么样??上个图看看啊

已经上图了,在一楼。观摩一下29F64B08PCMF1

网友:
8ce的颗粒,只能上一颗粒!

网友B:
这个PCMF1真的没见过,PCMF2和PCME1倒是见过,不过这两个都是8CE的。单帖上工具看看这个是几个CE的
虽然楼主认识芯片上的编号,可不代表这个编号是INTEL官方原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货是29F64B08PCMF1  芯片精灵看的是4CE ,已经没招了

芯片精灵显示的是4CE*2CH

网友:
P是4CE吗?不是N吗?我记得L是1,M是2,N是4,P是8... ...

网友D:
这是8CE颗粒,普通903板子只能单贴(带并ce功能的903可以双贴)。

Chipgenius显示的是4ce双通道,4*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8CE颗粒,普通903板子只能单贴(带并ce功能的903可以双贴)。

Chipgenius显示的是4ce双通道,4*2=8 ...

的确是Chipgenius显示的是4ce双通道,所以就一直没弄好,还好在这个论坛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CMF1真的没见过,PCMF2和PCME1倒是见过,不过这两个都是8CE的。单帖上工具看看这个是几个CE的
虽然楼 ...

这个你们行家懂得多会分辨,我们这种看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不会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精灵显示的是4CE*2CH

这个就是8ce的,因为每通道就是4ce

楼主:
根据用户fanallen说的,买了带并ce功能的903双贴的,完美解决 做了两个128G优盘,搞定。
谢谢各位给的分析以及建议,非常感谢!